[全漢] 全漢電源供應器 FSP 250W 無電源維修 (完修)

楼主(2011-03-20):
先用測試器測試  發現燈都不亮  先去查高壓進來的保險絲  燒掉囉
換保險絲之後必須 先查110V進來到大電容之間是否有短路
果然  量大電容的腳短路了  拆下大電容再量一次  電容是無辜的
看一下電路板  發現旁邊的傢伙下面黑黑的  拆吧
它秀逗了  順便把他兄弟一起拆下  2顆都短路了
正常是高阻抗的
拆舊板的來替換掉
裝回新的保險絲  簡單排除

网友A:
好難得,全漢沒有缺焊那兩顆壓敏電阻...
修過幾款都已經不見那兩顆了,應該要改名叫缺漢n_080|

网友:
咦.... 還是叫 "老漢"....?!

网友:
fsp的我現在也再修一個,高壓的部分有整出,但是中間有個1h0265r的fps出問題,燒毀了,我正在找零件,如果找不到,只有殺肉了。

网友:
精準的判斷,快速的維修!真利害!
恭喜完修~~

网友:
看故障情況好像是電源後面有一個110v/220v的switch
在切到110v位置的情況下去插到220v的電源插座上
導致壓敏電阻MOV瞬間短路後再讓保險絲燒毀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看上简单,没有经验和思路,检查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有好几天电源还没修好

网友(2011-08-04):
我是依個新手.我也有一顆相同的,我也要來試試

网友:
謝謝大大詳解....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2011-11-09):
大大安唷

小弟昨天組了一台銀欣SOG05B-300W ITX主機DIY  應該要很開心才對

可是...小弟組裝前將機殼給認識鐵工廠切一14公分開口增加出風量

問題來了  組裝好後開機不正常會重開關機 用多種測試軟體發現>>>

+12=4.4V~8.8V  +5V=2.4V ~3.9V  -12V=3.V~4.5V -5=5.5V~6.5~

銀欣客服回應 機殼這樣保固就不成立了

小弟在台中從事食品加工對電子一竅不通 可否請大大幫幫忙?

有無幫上忙都先感謝 3Q~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安唷

小弟昨天組了一台銀欣SOG05B-300W ITX主機DIY  應該要很開心才對

ccfox 大大安  歡迎歡迎唷

你這樣發問 可能較少人 會看到
建議發新文於求助區 比較有機會

發新文需要10積分以上 建議先到打屁聊天版!灌灌水增加積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id=198&page=1
歡迎來到打屁聊天版
http://bbs.pigoo.com/thread-13493-1-1.html

晚安  睡覺企

网友:
版主 安安

拍水  小弟心急忘了看板規  感謝提醒

3Q~

网友(2012-02-03):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難得,全漢沒有缺焊那兩顆壓敏電阻...
修過幾款都已經不見那兩顆了,應該要改名叫缺漢了 ...

太好笑了

网友(2012-04-04):
用熱縮套管套住的零件不容易看到外觀狀況(在板子上時)
想把熱縮套管剪破,又不好剪。(零件全擠在一起)
看來從板子上解焊下來查看比較快

這顆PSU的3.3V只有14A,覺得滿少的。

网友(2012-05-10):
恭喜完修~~~~剛好手上有一台這個型號
來去檢查看看是不是一樣的毛病

网友:
厲害~要是我換了保險絲就送電~思考邏輯很好

网友(2012-06-10):
修過幾次開關撥在110V,隨手插上220V2電源插頭(公務機供電 220V),上電瞬間圖波吸收器全掛,因為它的耐壓規格是 150VAC

网友:
修好恭賀

网友(2012-08-18):
太棒了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