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LTV-3250 32吋液晶無畫面(完修)

楼主(2011-03-20):
沒修過這種大傢伙  朋友硬塞的
故障情形是電源燈有時候不亮 也沒畫面
拆開看看囉  果然沒錯  電容爆光了啦

左側幾乎陣亡

左側幾乎陣亡

更換之後還是不能開  量測電壓  發現5V待機電源在4.7V-5.5V擺盪
如果待機電源不穩定  就不能保證控制板會送出16V電壓  也就不能啟動高壓板
所以一定是待機電源控制IC那邊出了問題
上網查EA1532 IC 結果發現這是普騰代工的  另外國外網站發現一些線索
就是如果更換電容還不能穩定5V VSB  就必須把1532附近的Q7和ZD4一併換掉
Q7用2N2222 即可  ZD4為15V  二話不說馬上弄
恩  大尺寸看魔戒果然比較磅礡.........

討厭的鐵蓋

討厭的鐵蓋

楼主:
現在是貼太多不能編輯了喔n_144|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唷~~
圖片應該可以編輯才對
聽我舅舅說電容會鼓包跟電路不穩定有關係~~長時間過熱也會~~
我在想說以這樣的想法去看待的話~~不就要把上面的晶體也一併都更換掉呢??

网友:
這塊電源板....我已經被整死了
有的我換過一樣沒用.....
最後還是放棄......直接給他改公版~~~
以免沒多久又回來....
前幾天在東元服務處..有同行的去東元拿這塊電源板..
不過根據他們的說法..這塊電源板新的一片不便宜..
且..以交換板的方式(換以修好的)報價至少也要900元
不過聽同行的說~~~每次換...不用3個月..就故障了...
就算換新的...1年左右...也是壞同樣的問題....
聽他們在說的時候...我還真的嚇到了....
也好在~~我維修的時候都直接改公版換新的..
要不然..這問題要是常常發生..不但浪費自己的時間與金錢還要倒貼...
現在看到這塊我都直接殺了~~殺肉來用....

网友:
看來是原廠設計問題囉

网友:
那是你沒有把多餘的物件除去的緣故,看下方兩張圖你應該就知道了。

楼主:
懂了  謝謝  好久沒發文都生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水啦!水啦!

网友:
沒修過這種大傢伙  朋友硬塞的
故障情形是電源燈有時候不亮 也沒畫面
拆開看看囉  果然沒錯  電容爆光了啦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怎麼知道Q7壞掉??或是怎樣更換此顆??我去往拍買不到??
CE極有通嗎?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楼主:
本來研判是電源IC那邊的問題去查IC資料 , 結果在外國發現這塊板子通病是這樣
那顆電晶體和稽納應該是用來跟5V的抽樣電壓比較用的  而我的情況是5V一直上下漂移鎖不住
表示電源控制IC有在工作  所以應該是電壓比較的地方出問題  所以懶的查直接換掉囉
換掉5V就穩定了呀  所以沒去量  不知道扔哪去啦 哈哈
我是去台中電子街買的  剛好有2N2222的SMD跟15V的SMD  一條5顆大概30元吧
回家 查一下接腳都相符  就直接上了  實在太懶了  都是修完才拍照的..........
買不到SMD的也沒關係  外國範例也是直接拿一般的電晶體就上去了喲
我是也有一般的啦  但是完美主義作祟........

网友(2011-04-26):
恭喜完修..

可讓大家多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