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液晶電視SMT-32LC01改公版實例
火..

楼主(2011-03-20):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公版的功能越來越強大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公板 真的好方便..

网友:
哇!連電鑽都拿出來用了耶!
真的改很大啊!
不過兩那顆啦叭真的粉大顆,
用料真的很不錯吶!
恭喜順興大完修囉!

网友:
shunxing大大您好
可不可以請問您, 您提到的那台「訊號轉換器」的功能是做什麼的?
因為我家也是沒第4台, 只接收數位電視, 每次要試有線電視功能都只能接收模糊不清的三台.
我在想是否可以用您提到那台「訊號轉換器」來解決我的困擾.
謝謝答覆.

网友:
我倒是想知道現在用公板.... 裡面的firmware需要重寫才能點不同的LCD屏嗎??

楼主:
哇!連電鑽都拿出來用了耶!
真的改很大啊!
不過兩那顆啦叭真的粉大顆,
用料真的很不錯吶!
恭喜順興大完 ...
引用 网友A:

   這台已經被我搬去房間使用了....
我房間那台32吋的液晶電視也是改公板...
不過那塊公板就比較差了...只有1組AV跟S端子+VGA...
其他就沒了.....

那台32吋液晶電視打算賣5500元...不知道有誰要買的阿~~自取~~
就是下面這實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22834-1-1.html

shunxing大大您好
可不可以請問您, 您提到的那台「訊號轉換器」的功能是做什麼的?
因為我家也是沒第4台, 只 ...
引用 网友B:

這台的作用只不過是在混波的....
正常是使用在監視器上面的....
選一個空白頻道..把監視器畫面訊號灌入CATV線路中..
家中的電視就可以看監視畫面的....
當然也可以像汽車旅館那樣...把DVD撥放的畫面固定在特定頻道一樣...
這台有點貴....因為有些電視高頻可能有問題我才買這個回來轉接的...
以方便確認調頻器是好的還是壞的

楼主:
我倒是想知道現在用公板.... 裡面的firmware需要重寫才能點不同的LCD屏嗎??
引用 网友C:

    這塊不用重燒韌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252-1-2.html
請參考

网友:
不開閃光燈應該會比較好

s大超強的~~

什麼都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回覆

网友:
順興大= = 這片應該不是韌體跑掉啦><"

我修過兩片 不好開機 一個是三星的RAM空焊 一個是整張板子的電容要抓下來測 有故障的!

不過已經改公版了= = 壞板再拿起來修 這片壞很大XD

网友:
這種電視改公板真的工程耗大
除非自己用,要不然我都不幫客戶改
也恭喜大大多一台電視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的答覆.

楼主:
順興大= = 這片應該不是韌體跑掉啦>
引用 网友E:

    就是知道這片壞很大.....我才不想修~~~
直接改一改~~~

這種電視改公板真的工程耗大
除非自己用,要不然我都不幫客戶改
也恭喜大大多一台電視可用 ...
引用 网友F:

其實~~只要遇到AD板的問題...
等級不高的液晶電視.....
我都直接改公板....
最主要的是...改下去之後~~~
以後真的故障了~~這種公板有幾個好處~~~
上面的零件~~幾乎都很容易取得~~~~
也不用為了BGA的問題~~大傷腦筋...
就算真的壞很大....這種公板....與原廠的AD板~~
價格~~天差地遠...我們也比較有利潤~~
雖然這樣改~也不一定有人會接受...
但~~要看客戶~~~有的客戶是以便宜好用為前提..
所以...改公板~是最快的處理方式~~
但~~遇到一些故障問題少的..我還是直接維修比較快

网友:
順興大我有一台SMT-27LC3
可以向你買零件(公板)自己改嗎?
價格多少?(短訊)

楼主:
順興大我有一台SMT-27LC3
可以向你買零件(公板)自己改嗎?
價格多少?(短訊) ...
引用 网友G:

    ....公板我也是向別人拿的....
你確定有需要我才有幫你拿.....
要不然論壇也有人在賣...

网友:
順興大先說聲~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三洋液晶電視SMT-32LC01改公版實例,我也有相同機器要改公版,有6m16公版,請問
要用那一種屏線?那裡買?謝謝!!

楼主:
感謝大大分享三洋液晶電視SMT-32LC01改公版實例,我也有相同機器要改公版,有6m16公版,請問
要用那一種屏線? ...
引用 网友H:

    要看面板定義....
同一機型面板不一定是一樣的~~~

网友:
面板QD32HL01 REV:01 有相同嗎?屏線要用那一種?謝謝!!

楼主:
面板QD32HL01 REV:01 有相同嗎?屏線要用那一種?謝謝!!
引用 网友H:

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Shunxing大您太強了,

网友:
恭喜板大完修,改用公板比原板維修快。

网友:
順興大真是厲害!佩服!恭喜完修

网友E:
就是知道這片壞很大.....我才不想修~~~
直接改一改~~~
引用 网友D:

下次遇到不好改的 你還可以再給他土炮下去.... 強啊 !

网友:
功力的展現~~有實力才行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這樣改很好啊,只比原來少了一個DVI輸入口,却比原來增加多了兩組色差輸入口 两组AV输入口 兩個USB接口 一个射頻輸入口,真是口水加讚歎。

楼主:
這樣改很好啊,只比原來少了一個DVI輸入口,却比原來增加多了兩組色差輸入口 两组AV输入口 兩個USB接口 一 ...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你的頭像...有點口水快流下去了.....

楼主:
偶的黑美人被拍成卡通了嗎?
引用 网友J:

    .....
我現在才看懂你說的黑美人...
原來要跟之前的文章接軌阿...

网友:
.....
我現在才看懂你說的黑美人...
原來要跟之前的文章接軌阿...
引用 网友D:

螢幕上寫著"會傳染嗎"

网友I:
....我看到你的頭像...有點口水快流下去了.....
引用 网友D:

頭像是獸獸的胸器,這種胸只是大還不能算美。

网友K(2011-06-09):
回复 网友D:

恭喜順興大完修...我有同機種要改公
高壓板及電源板定義不太清楚請告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恭喜順興大完修...我有同機種要改公

0跟24V應該不用說吧...
BL ON的電壓更不用說吧..
主要是IP跟EP這兩條..其中一條是控制亮度的

電源板...說真的~我還真不知道哪一條是啟動用的..
沒看到背面的詳細線路~~看不出來..
但用瞎猜的...茶...這條因該是啟動用的PS-ON
橘跟紅的5V...看你橘色標4.9跟茶一樣..
那橘就有可能是5V的待機電壓

网友K:
回复 网友D:

順興大感謝..  橘是5V的待機電壓
                     茶...這條因該是啟動用的PS-ON...我也這樣想法
                     請問高壓板 EPWM  7.7V
                                        IPWM 1.7V       為何兩個多有電壓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D:

順興大感謝..  橘是5V的待機電壓

這我就不清楚了...
你就兩條都測試看看吧
有其中一條確定是控制亮度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D:

大大:
這棝面板可改公板嗎? AUO M170EP01 V.4(顯示器用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6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順興大感謝..我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D:

大大:

可以阿~~
只是....小面板~~要用公板來看電視...
有點小題大作了耶....
如果純粹只要當螢幕..也有螢幕專用的公板..
價格會便宜許多...

网友:
回复 网友K:

順興大在請教面板定義我的面板是V320B1-L01 Rev C4 (PIN20)條線
有查到V320B1-L01 (PIN30)條線 http://www.3030.com.tw/Image/L-V320B1-L01.pdf
跟我的條線不太一樣...   謝謝
參考http://www.3030.com.tw/Image/L-V320B1-L01.pdf配線
ODSEL及  LCS 這兩條線不知如何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面板我要當螢幕用,這面板的公板有資料可提供嗎?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