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a1912w 不定時重開機 維修

楼主(2011-03-20):
不定時會關機重開,時間大概是二秒左右,本以為是p+i板或是燈管故障,但經過交叉測試都是ok的,故障指向ad板,測量結果坦質電容47uf25v只剩20uf,更換後燒機ok

更換電容

來幾張w大和伙伴們的生活照 DSCF3164 (小型).JPG DSCF3162 (小型).JPG DSCF3158 (小型).JPG DSCF3161 (小型).JPG DSCF3159 (小型).JPG DSCF3160 (小型).JPG DSCF3163 (小型).JPG

完修~~謝謝!!

网友:
W大又上埸了啊~~~ 哈哈~~

BTW, E大也很厲害喔, 一發即中就找到故障點耶~~

网友:
W 大 上電視囉 ~..CC..讚拉n_128|

网友:
不定時會關機重開,時間大概是二秒左右,本以為是p+i板或是燈管故障,但經過交叉測試都是ok的,故障指向ad ...
引用 楼主:

請問E大~~交叉測試後!!決定是AD板~~那怎麼知道是那一顆電容??謝謝您

网友:
利害,外觀正常的電容真的要一一拆下測才能知好壞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楼主:
利害,外觀正常的電容真的要一一拆下測才能知好壞了~
引用 网友A:

sorry我之前沒說清楚這一台是二修,之前是完全不能開機的,修好後又回來的,關於故障查修,之前故障p+i板已經排除了,所以這次鎖定ad板,而如何知道是電容壞,除了量基本電壓外,我有個習慣我都會先量電容,但我不一定會拆下來,這次我是把另一顆47uf直接接在坦質電容上,結果沒有重開機,所以就直接換了,也就完修了n_020|

楼主:
請問E大~~交叉測試後!!決定是AD板~~那怎麼知道是那一顆電容??謝謝您
引用 网友A:

sorry我之前沒說清楚這一台是二修,之前是完全不能開機的,修好後又回來的,關於故障查修,之前故障p+i板已經排除了,所以這次鎖定ad板,而如何知道是電容壞,除了量基本電壓外,我有個習慣我都會先量電容,但我不一定會拆下來,這次我是把另一顆47uf直接接在坦質電容上,結果沒有重開機,所以就直接換了,也就完修了

這個方法要感謝狼大的實例,但是我忘了是那一篇了 ,多看網上先進的實例有益身心。

网友:
另一顆47uf直接接在坦質電容上!!嗯嗯!謝謝!!又學到一招了了!!

网友A:
sorry我之前沒說清楚這一台是二修,之前是完全不能開機的,修好後又回來的,關於故障查修,之前故障p+i板 ...
引用 楼主: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不拆電容~先並聯一顆47UF下去測試??對嗎?
謝謝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這樣沒錯

坦白說我的基本電學很差,但是我知道基本電壓,往ad的電壓大都是5v,但也有比較特別有12v(有錯請高手指正),這次的維修是,在坦質電容前有5v而後就只有1.6v~~2.2v跳動,所以我才會這樣判斷。

网友:
回復  kaijay

嗯~~是這樣沒錯

坦白說我的基本電學很差,但是我知道基本電壓,往ad的電壓大都是5v,但也 ...
引用 楼主:

謝謝e大大講解~~這是給初學者一各很大的進步......

网友:
厲害~~換電容就好了...按讚...

之前有一台CMV奇美的液晶是開了十幾二十分鐘會重開機,
結果給一位很強的大大去查修,結果是0歐姆電阻變成2百多歐姆,
原來是有脫焊現象,用眼睛無法看出來,用三用電表才量得出來,
重焊過就好了...燒機三、四小時沒問題就出機了...
到現在都沒有回修。

不過那時候電壓查了也沒問題,電容也沒問題,搞了一禮拜左右,還好是親威的,
時間上可以拖一下,那時是給了也是在作修理的大大維修,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個小地方,
對了..忘了講,是pi板電源高壓一次側的旁路0電阻。

那時候就真的是冏.....

网友(2011-04-19):
借圖請教版大或各位高手
圖中上方紅圓圈中2個像貼片電容的型號是多少?
圖中下方紅圓圈中的晶體編號是什麼?可用什麼編號代用?
我有一塊同樣的板子卻缺這2個零件
感謝各位幫忙~~~

网友:
太厲害了,很棒的維修實例,
並聯測試法也要先找到對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貼片電容因該沒有型號, 圖片  紅框處的是7kv9h。
阿水~~~你的顯微鏡好用的咧^^

网友:
太清楚了吧...借紹一下顯微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