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LD2-SE網路晶片更換實例

楼主(2011-03-20):
呵呵…除了換電容~終於來個簡單的了…
先來看看主角

在小弟目測下…看到了這顆…
RTL-8111B的網路卡晶片…掛了
除了發燙外…在螃蟹標誌處裂了個小洞…

先來解焊一下

殺出RTL8111B網路晶片
這顆是QFN封裝的~晶片相當的薄~回焊須注意溫度控制
過高的溫度會直接燒掛晶片

焊回

上電跑碼…
看一下開機畫面及BIOS

這網卡晶片有複合PCI的功能喔!!
來個RTL8111B的SPEC連結
http://www.datasheet4u.net/share_search.php?sWord=RTL8111B

哈哈~我太久沒發文了~再不發文要被打屁屁了~

話說要問各位老大哥們一下~這QFN的做工是不是要
1.解焊後刷新錫~控制錫量不要太多
2.以下加熱的方式~將晶片上板
3.再用熱風槍輔助加熱約190度左右就好
以下加熱為重點

小弟這片是用熱風槍單吹~
之前做一片P35 NEO2的VRM IC ISL6322吹掛了~
上電馬上燒掛A組上管~拆掉在換一次換燒B組上管+下管
現在刷錫線斷了三條~不好救了XDD~摳歸

网友:
.....什麼叫做不要偷看......

挖勒~~才看到幾各字

网友:
Orz..... 應該是編輯完再改吧.....

那偶和順興大不就成了共犯了....

网友:
這兩天實例夠多了~~~那我的BGA直球回焊實例~
就過幾天在PO好了

网友:
等你啊, 順興大~~~

好奇大也加油喔~~~

楼主:
你們兩個速度爆快的~最近修東西都沒拍照~因為我T200液晶掛了~被我壓破
拿60D拍有夠重的~又不好對焦~

順興BGA加油嘿~我陣亡了好多PCI-E顯卡都失敗
下周要來AM2的晶片~試做看看~到時來發實例了~X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換這類晶片,我都拖焊,沒成功過xd

都糊成一片n_071|

网友:
這顆 晶片 要練習拉..
拆的 話 最好是用 ~預熱台 ~比較安全
太薄~~如果你溫度一次調太高 會直接 裂開 ~..
風槍拆把頭拔起來 ~大面積 慢慢吹 也是可以

网友:
請問...
像這種用烙鐵可以處理嗎?

网友:
這種沒辦法用烙鐵吧
但應該可以用錫膏...有看過用錫膏+預熱台施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要練習~我是運氣好一次就做起來了~
如果託錫會糊再一起~可能就是
1.烙鐵溫度不太夠
2.刷錫時沒有跟到腳步~當松香不夠的時候~錫會往回跑~
再把多的錫推掉~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錫量一定要注意~不然GND的錫擠出來後會造成外腳短路~

回复 网友C:
對吼~我沒想到~不過開個300~350度要吹很久~=.=

回复 网友D:
GOOD~好提議~因為我覺得刷錫後的錫量偏少~而且晶片運作有點溫度~
長期用~久了不知道會不會空焊~
不過用錫膏的話~量應該不好控制~
而且錫膏成型後為第一次~與IC接合會比較容易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強啊.....我自己未試過換這種ic
在烙鐵方便要用恆溫的嗎??

网友:
你們兩個速度爆快的~最近修東西都沒拍照~因為我T200液晶掛了~被我壓破
拿60D拍有夠重的~又不好對焦~

順興B ...
引用 网友A:

BGA植球問題已經解決了......
至於回焊...更簡單....換新的晶片是比植球簡單100倍.....
我失敗都是失敗植球的部分...
現在已經找到解決方式了....
要達到完美解決方式~~控溫的部分還有待加強

晚點再把939實例PO過來~~~
畢竟~~論壇不知道穩定了沒~~
我是先PO左自己的論壇那邊

网友:
恭喜完修,功力又更進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