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鐵拆SMD

楼主(2011-03-20):
當烙鐵要拆SMD時
我都上兩邊上錫
然後兩邊來回加熱
重覆3~5次時,SMD就可以推動了

問題是...
粘在SMD的錫實在不好處理掉
有什麼辦法可以把SMD上的錫處理掉
尤其是那種很密集的腳
另外也有使用錫線,不過很難用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熱風槍拆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网友:
當烙鐵要拆SMD時
我都上兩邊上錫
然後兩邊來回加熱
重覆3~5次時,SMD就可以推動了

問題是...
粘在SMD的錫 ...
引用 楼主:

怎麼樣的 SMD 零件, 兩端的? 還是多腳怪?

烙鐵的溫度控制好, 可以吸鍚的; 像多腳怪, 用吸鍚線效果不錯..

另外某些大的零件, 如電解電容器, 用手抓好, 將接腳鍚加熱後, 用慣性, 猛的向桌面甩(以手碰桌面), 很容易將鍚甩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