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買一台 Bios 燒錄器

楼主(2011-03-20):
各位大大安安  小弟想買一台 Bios燒錄器  我是第一次選購

  小弟常在修 螢幕跟主機板   有沒有大大可以給小弟建議   謝謝

网友:
常在修, 你有常在燒嗎?
另外有無預算上的限制?

如一個星期燒不到一次, 我覺得花個 1000 左右買這台, 就很帥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2%E9%8C%84%E5%99%A8

网友:
對了, 你也可以用 "燒錄器" 搜一下, 有很多討論..

楼主:
了解  先做功課吧 在下手    不過 看來看去   VP-490 好像還不錯

网友:
VP-490算滿夠用的~不過新的主機板的25系列的好像有部分不支援~
所以...看修的程度吧~如果有都支援就要買到VP-890
我是一次就敗下GP-2了~
就看個人想怎麼玩囉!!

网友:
看你預算 ~...如果 修的量少 ~便宜可用就好 ~
如果量大 ~建議買好一點 免的後悔 ~.
燒錄機的價位 在於 越貴可以支援越多...

网友:
VP-490算滿夠用的~不過新的主機板的25系列的好像有部分不支援~
所以...看修的程度吧~如果有都支援就要買到V ...
引用 网友A:

GP-2...
看來好奇大那也是重裝備~~有空去找你~~開開眼~~

网友:
VP-490算滿夠用的~不過新的主機板的25系列的好像有部分不支援~
所以...看修的程度吧~如果有都支援就要買到V ...
引用 网友A:

VP-490不便宜耶,25系列的IC哪一些不支援?
最近考慮想買台USB的燒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