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 IDE HDD 320G st3320620a 電子零件一問

楼主(2011-03-21):
機板上的+12v和地線的2極體(應該是)被擊穿了...
請問有沒有替換的零件??

已經換過同型號的板子..但是軔體不同...PC抓不到HDD

在右上角..明顯看到已經破掉了...

這一片是好的

那棵上面是寫
st E
BUX
C627
麻煩看看那些可以替代??

网友:
12V對地那顆反接二極體, 是過壓保護用二極體, 當過壓打穿後, 短路12V, 讓電源短路保護避免再進一步打壞其它的零件....

沒有時, 可以把它拆了, 硬碟就可以用了, 只是這層保護就米了.... 下次若電腦電源再輸出過壓的話... 那你的硬碟就泡湯了....

我自己都是在壞的硬碟板子上拆換的....

网友:
你有看過這篇嗎?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3820&highlight=wd
試試換換看bios!

楼主:
那篇有看過...不過板子上沒有bios可以換...
如果只有那棵2極體壞了...應該是焊掉就可以了...

原本是裝在外接盒..移到電腦內部就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