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五色碼約1.02歐姆的高精密電阻.該如何測量? = ="

楼主(2011-03-21):
如題..
小地使用數位三用電表測量..五色碼 棕黑紅銀銀 的電阻..
不過..
不管歐姆檔位調到最小或其他任一檔..
結果都是沒有反應(都是絕緣的1值)... = ="
不知道是不是沒法用數位電表測量還是該用其他方式呢?
><....~!!

网友:
量了沒反應(阻抗無限大)
是不是電阻已經燒燬了呢?

网友:
有可能是已經開路了...所以阻值無限大
記得之前有看過,拿一個好的已知阻值的電阻並聯後,去量電阻值

EX. 用etools這個程式來計算
      電阻1.02Ω 並聯一個4700Ω的電阻,並聯後電阻為1.019778686328Ω
      如果說電阻已經開路了,假設我們輸入999999999  並聯一個4700Ω的電阻
      並聯後的電阻是4.699977910104Ω

理論上是這樣啦,不過我沒試過

网友:
這很明顯的是電阻故障了 !! (開路) !!

今天不管是不是精密電阻 , 除非是超過電錶量程 (阻值太大)

才會顯示為 1  , 無限大 !!

反之阻值太小 , 則呈現出 趨近於零的數值 !!

楼主:
恩..
我也是在想是不是那個電阻斷路壞了的問題...
後來我就去找了快庫存機板
發現上面有兩三個相同的電阻..
然後就用烙鐵解焊了兩個下來
結果..
妙的是...我用電表測試...
結果都和之前的一樣沒有反應..
也是呈現數值1的結果沒動作 = ="
所以才會在想怎麼會這樣..
會不會是數位電表沒法測精密電阻  0.0?
亦或是烙鐵在解焊的時候熱度把兩個都燒壞了可能呢?
真的好疑惑 .............
還請各位大大多多指教嚕 感謝~@@......

网友:
請先確定一下你的電表是否正常..

另外可否貼上一下你的電表在測量時的圖..

^_^

楼主:
恩..
電錶的話應該是好的
因為我用它測是其他的四碼電阻..
測量的結果都是正常正確的 !

至於電錶測是時的圖
應該就是和剛切換到歐姆檔開時的時候狀態是一樣的
都是數值1沒有改變過 = ="........
那A安捏呢 0.0??????

楼主:
看來這個問題好像沒有人會解喔 .....= ="

网友:
不是沒有人會解,是你提供出來的資料不足。

网友:
哪個有可能是SMD電容吧

网友:
或是庫存機板的該電阻也是故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