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日系原裝 DVD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21):
這台當初賣價快10張小朋友.....超耐超的....
現在雜牌DVD一台最便宜也不到一張小朋友出頭..實在懶的處理...但是客戶捨不得放棄這台解析度達到192Khz  24bit Audio DAC 就算拿來當CD播放機也不錯
檢查之後確定一邊無聲頻輸出
看到主解壓縮板上小零件跟小螞蟻一樣..眼睛就開始痛起來
終於找到故障點了
一顆330 歐姆超小貼片電阻開路.....正常雙軌到音頻輸出
機子產地出廠日期
完修....

网友:
利害!!想請問大大怎樣檢查此顆電阻短路??然到是一顆一顆量??不可能拆下吧!!
謝謝您

网友:
示波器果然是維修利器~
要查到那個貼片電阻真是不容易...
日本製造果然用料與設計比較好,用了那麼久才壞一個小零件

网友:
我也常修這 dvd 播放機 , 但都是便宜貨 , 送修不划算 , 丟了又可惜 !!

所以就流到我這裡 ~~

多半是雷射頭故障 , 要不就是電源故障 !!

看到版大的示波器 , 像我們這種業餘的 , 也只能羨慕而已 !!

网友:
好棒的示波器,師父級的維修,敬佩不已。

网友:
一般的故障都是雷射讀取頭故障,調整可變電阻或許有效,如果是其他的故障都沒辦法自己維修,有專業的檢測儀器才有辦法維修。

网友:
2隻探棒....你怎麼接的~~~沒照片~~~~
真想看你接訊號的樣子~~呵呵~~~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很棒的维修^-^

本來咱是想說。。
應該是【1】樓主用AV線與喇叭 [檢查之後確定一邊無聲頻輸出]
【2】然後 針對故障的【AV插座】。。。做線路的查線動作^-^  先懷疑【鋁質電容】是否故障!!
確認【鋁質電容】是是好的!!再查旁邊的電阻^-^
===============================================
然後咱比較 樓主附上的圖表
【1】發覺 【A】示坡器~ channel1  與 channel2    如果有500mV~ 【表示電路是通的】!!《--》
【就不需要】喇叭線了《--》ch2==【off】   就是不通
【2】然後 把【線路】當成一條直的電話線一樣~  【由末梢的點】【慢慢的往前移】找出【電線或電路斷掉】的地方^-^

實在是很專業的維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確喔......觀念正確的維修思路.......實在是因為線路零件太細小了...看到我眼睛都快凸出來....示波器對查線路信號幫助很大(我也只會這樣用而已...真浪費.示波器不是萬能的...)...講現實的...目前修DVD真的一點都不符效益
,但是產品是當年自己賣的(如果換整片解壓縮板換新3張小朋友跑不掉喔)...可以修都會想辦法試試看..也算對自己的客戶一種信用的承諾,客戶高興自己也高興啊, 就是因為是日製原裝的才有那修的價值,學技術的人都要有活到學到老的精神,希望自己發的實例能對大家有些幫助....
S大.....你不知道5隻萬能嗎....當然有辦法用雙軌示波器來測信號啊......

网友:
很棒的维修^-^

本來咱是想說。。
應該是【1】樓主用AV線與喇叭 [檢查之後確定一邊無聲頻輸出]
【2】然後  ...
引用 网友A:

實在是很專業的解說n_116|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孤島的小菊花"?????
請問大大來自澎湖嗎!?

网友:
2隻探棒....你怎麼接的~~~沒照片~~~~
真想看你接訊號的樣子~~呵呵~~~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超想看的,我最近想學示波器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