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詢問~想購買三用電表~熱風槍~或熱風槍橫溫銲槍~推薦

楼主(2011-03-21):
以上三種~
不知板上大大可以提供意見:
看到板上很多大大維修功力,看來都比原廠強!!但也看到各位大大很多工具!
以上電表~熱風槍~或熱風槍橫溫銲槍~???其他...推薦
三用電表(電子)!指針我有了~想買電子式!發覺很多大大購買UT61E~單價1300~1500<-接受
熱風槍:有300~1000槍型(象吹風機面積有點大)跟1500~3000溫控(面機小,好像有轉接頭<-不便宜)
熱風槍橫溫銲槍感覺很便宜一台2000~3000~有多了一之橫溫焊槍(小弟現在使用40W)
不知道還有其他工具要買嗎?印象有拆焊工具防止洞有錫?
新手~希望各位大大推薦!!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熱風槍買好一點大概4000~5000
恆溫烙鐵 買日本HAKKO 936se 大陸製不推薦

楼主:
回復  kaijay

    熱風槍買好一點大概4000~5000
恆溫烙鐵 買日本HAKKO 936se 大陸製不推薦 ...
引用 网友A:

P大~預估採用898A+ 烙鐵採用日製陶瓷發熱體?
不知道這OK嗎?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等你有機會焊無鉛 你就知道囉 ~.

网友:
這台應該不好用吧我那隻HAKKO 936 就3500元焊到現在還沒有什摸東西不能用

网友:
三用電表部份UT61E可以買
我個人是用一般台制的數位三用電表,再一台指針三用電表,UT61E太貴我買不起
指針的用來量BJT,FET比較好用,數位量電壓比較準

熱風槍買對岸那種858d/878d這類型不到2000元的就很好用了
對於初學者可以先買這種的熱風槍
其他工具就是電容表,錫爐,空壓機,鉗子,起子
這些我覺得也是應該必要的...

楼主:
一分錢一分貨...等你有機會焊無鉛 你就知道囉 ~.
引用 网友B:

謝謝c大~看起來您的意思!就是無鉛需要更高溫度??

楼主:
這台應該不好用吧我那隻HAKKO 936 就3500元焊到現在還沒有什摸東西不能用
引用 网友A:

HAKKO 936 這台!!我比較偏向購買"熱風槍"但不小心看到有熱風槍橫溫銲槍一體的898a+
所以想說一體比較便宜!有兩樣都有!!有看到s大使用這一台898a+~不知道他熱風槍拆ic是怎樣或是空焊加熱!基本上bga有點距離

楼主:
三用電表部份UT61E可以買
我個人是用一般台制的數位三用電表,再一台指針三用電表,UT61E太貴我買不起
指針的 ...
引用 网友C:

g大~本來也是想買台制數位~但發現都要500~800@跟ut61差500~800!

858d/878d用這一般主機板的bois吹的起來嗎??還有跟我的898a+看起來一樣??

网友:
台制數位有那麼貴嗎
電子材料行那種3-4百的就好了,反正只會量R跟V(AC/DC),3-4百這種就很好用了
當然要買UT61E也可以...
BIOS吹起來就要多練習了,你技術好用大陸制1千多的858d照樣吹的起來
技術不好就算拿Hakko那種日制風槍一支5-6千到上萬的,一樣吹不起來...

楼主:
台制數位有那麼貴嗎
電子材料行那種3-4百的就好了,反正只會量R跟V(AC/DC),3-4百這種就很好用了
當然要買UT6 ...
引用 网友C:

謝謝G大建議~~說的也沒錯!!一時追求"爽度".....
想問BOIS怎樣吹??是繞著四週吹嗎?謝謝

网友:
BIOS 也可以 拆掉 ~風嘴 大面積的慢慢吹 ~...
繞著四週吹 也是可以的...等吹的 輕輕一碰可以移動 就可以用夾子 夾起來
搭配 小型預熱台 比較好處理 尤其是無鉛的 ~
重點 是熟練拉  多練習 很多方法都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