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5黑屏維修

楼主(2011-03-21):
此台300元向朋友收的,因為是一閃即黑,綠燈還持續亮著,認為應該很好修
大家心中都有底,應該是p+i板高壓出問題~
這板子電容有料很不錯耶~沒爆半顆= =
AD板~先不管它
先目測高壓部份元件,馬上發現到異狀,各位看倌看到了嗎? 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這個電容如果壞了通常會打壞旁邊的c5706,所以對2管打值,嗯~短路了
另一對則正常
拆壞板的電容並用c5707代換後上機,熱機也正常囉
這次維修所換的元件

感覺修這張板和benq的架構很像^^
謝謝大家收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電容真的用得很好,最大顆的居然是紅寶石 Rubycon...

恭喜完修,錢錢入袋

网友:
快狠準的判斷,恭喜完修
跟benq是有很多相似之處

网友:
水啦,賺到一台了
c5707...好多機種都有用到。

网友:
各位看倌看到了嗎? 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我是菜鳥還真看不到!!
請各位指導

网友:
300元買的值得~

网友:
真是灰雄厲害ㄚ...

网友:
比照benq的通病維修就對了,我先記下來。

网友:
修東西還真的要膽大心細~~~才能找到這麼小的裂縫~~~再加上經驗值~~~果然是高手出招便之有沒有~~~感謝分享

网友(2011-04-27):
:)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