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恆溫電烙鐵

楼主(2011-03-21):
bgcpcb-Model.pdf (71.9 KB, 下載次數: 653) 朋友在對岸抓的資料

网友:
感謝大大的熱情分享
小弟先下載回來備用了

网友:
好像沒有溫度感測器,可以調動溫度吧!! 電壓輸入?

网友:
有套件(仿 白光)
無溫度感應控制.

网友:
我用notebook的19v電源和12V都可以,幾秒就熱了!只是白光一枝不算便宜

网友(2011-07-29):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看無   還是請小朋友出來比較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10-09):
HAKKO T12-I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焊的不漂亮!
組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