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ROM讀不到CD

楼主(2011-03-21):
如題,我手邊一堆DVD-ROM可以讀DVD,但就是不讀一般CD,是快掛了嗎?還是大概甚麼樣的問題?雖然都很便宜了,但可以用的話捨不得丟!!感謝~分享

网友:
據我所知....VCD機中所用的鐳射波長為780nm,聚焦光束直徑為1.4um
                 DVD採用650nm波長的紅光讀寫器,所以有可能是VCD部分發射头或接收头異常....造成
最白話的說法是, 如果有個洞的直徑比光波長的一半還小時, 那麼對這個光而言, 你不會感覺到洞的存在, 就好像沒有洞一樣.
比如牆上有個直徑 5 公分的洞, 你用直徑 10 公分的球去丟, 怎麼丟也丟不過去.
DVD 的洞比較小, 小於 CD 所用雷射光波長的一半, 所以如果你用 CD 的光去照, 照出來就好像沒有洞一樣, 這就是為何 VCD 無法讀 DVD 的片子.

楼主:
哎呀,就是沒救了喔,他應該本來是可以的,是久了變這樣,我是說該怎麼救它,感謝,真高深~~哈哈

网友:
嗯!常遇到這種機子!!

网友:
一般CD是指   音樂CD?  還是  資料CD?

原版CD?      燒錄CD?

白金片?    水藍片?

网友:
現在的讀頭有兩個可變電阻.一個調CD.一個調DVD.自己查一下線.

网友:
通常讀的到DVD而讀不到CD的話, 一般都是光頭的CD部份掛了....
反之, 讀的到CD, 但讀不到DVD的話, 那就有可能是光頭有塵或老化, 這樣清光頭式調可變電阻就有用....

网友:
一般CD是指   音樂CD?  還是  資料CD?

原版CD?      燒錄CD?

白金片?    水藍片? ...
引用 网友A:

這些不都是同一種光碟種類嗎? 除了原版片是用壓的之外,其它的只是燒錄格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