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莎AGP 660GT 零件詢問

楼主(2011-03-21):
拔掉很多顆電容

拔掉很多顆電容

拔掉很多電容在測量有的裝臨時的呵呵.可是在我抓到因為電源管理6549有問題產生黑屏換完後第1次開機是成功的.
因為電容我很多顆都是點焊一下而已所以又關機裝風扇再次打開電腦卻冒煙了n_137|
如下圖紅框這顆是甚麼挖歌n_079| 我片尋不著他的datasheet
請高手幫忙一下有甚麼代用料或者哪買的到型號是2195-4G4

网友:
資料手冊在這邊喔!至於怎麼代換,先做做功課,找一下文章囉!

上端MOS打穿,換好新的零件之後,記得先不要貿然送電測試,請再確認看看有無其他地方損毀,晶片有沒有受傷喔!

楼主:
ISL6549又沒輸出了哀n_150|本來應該修得好的

网友:
回覆 4# 小天

加油再找看看有沒有故障的元件造成ISL6549燒毀,不過可能先前MOS本身已經有受傷了,且ISL6549亦有部分損毀,因此第二次送電時,MOS燒毀之外,連帶ISL6549也一併再度燒毀。

楼主:
居然有時候有電可是電壓亂飄不會查了..等有零料再來換ISL6549..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