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明基FP91G的顯示屏怎麼拆卸?

楼主(2011-03-21):
請問明基FP91G的顯示屏怎麼拆卸?外殼懂得怎麼拆,但屏幕不知道怎麼拆?前幾年第二次送修的時候懷疑被電腦店偷換屏幕或者拆開后搞髒了,屏幕裏面有很多個黑色小點,而且那些黑色小點好像有生命的微生物,有時會在屏幕里跑來跑去,所以想拆開自己擦乾淨再裝好,不知道要怎麼拆開,難度大嗎?

网友:
應該是螞蟻侵入面板,因面板玻璃/軟排脆弱,建議有拆裝經驗再動手會比較好

网友:
前幾年第二次送修的時候懷疑被電腦店偷換屏幕或者拆開后搞髒了,屏幕裏面有很多個黑色小點,而且那些黑色小點好像有生命的微生物,有時會在屏幕里跑來跑去
===============
這個真的是說到一個重點,現在的人多沒有受過標準流程訓練,只要會"拆"就算會修

依我判斷因該當初是换燈管,沒戴手套,維修環境髒亂,主要還是我上述的"原因",只要會把燈管給拔出來再裝個新的 or 2 手燈管~~你LCD會量會顯示就算修好

换燈管的環境一定要乾淨無塵,你若是本身不愛乾淨頭皮屑多的像下雪,那就帶個浴帽吧!~~還有橡膠手套一定要帶

之所以會有異物在panel裡面,就是拆開panel時那2片"偏光膜",亂丟亂放,搞髒,尤其是沒戴手套就會依堆指紋,反正不管你搞的多髒,你的LCD多會顯示,但是就是會有你類似的狀況

我也認為你送修的商家,也就是我說的那種"只要會"拆"就算會修的人

另外你若沒任何拆panel經驗,幾乎可以90%以上的肯定妳會搞壞面板

楼主:
應該是螞蟻侵入面板,因面板玻璃/軟排脆弱,建議有拆裝經驗再動手會比較好 ...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蚂蚁,而是霉菌之类的微生物,就一点黑然后乱跑,移动速度很慢,有些可能是被热量烤死,定在那里比较难看。

楼主:
前幾年第二次送修的時候懷疑被電腦店偷換屏幕或者拆開后搞髒了,屏幕裏面有很多個黑色小點,而且那些黑色小 ...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很對,那個垃圾電腦店我再也不光顧了,原因是明基顯示器保修期內出問題賴帳不給修,還說保修期內是要收費的,最後還是廠家出面,商家才答應保修,而且報的故障是芯片損壞,既然是芯片損壞關屏幕什麽事,幹嗎要拆屏幕,显示器买来才用了一年多就出問題,第一次亮度會自動調節到最大,估計是按鍵損壞,被黑了RMB160元,第二次說是芯片損壞小修不穩定三百多,大修穩定四百多,後來我才知道未過保的顯示器是不用收費的,跟他們據理力爭,那家垃圾店說如果廠方答應保修期內免費保修就給你修,拖很長一段時間才修好,最後沒辦法就給搞成這樣,都怪本人第二次修好時沒當場試驗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