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艾德蒙23"液晶電視電源故障維修

楼主(2011-03-21):
在[求助LCD]收到網拍寄來MBRF20150CT肖特基換上已修復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6636&highlight=

AOC液晶電視揷電後電源燈閃爍.聽到高頻聲.答答叫

查到12V稽納二極體短路.換上稽納二極體馬上又燒掉.
拆掉稽納二極體.+極端為測量20V左右 -極端為測量10V左右
測量12V會上下跳動.5V正常.24V為20V左右
換上稽納二極體送電就馬上又燒掉.換光耦PC123FY22燒1只
換上SG 6841也燒1只幹光稽納燒掉5只都沒查什麼東東

後來找到兇手MBRF20150CT肖特基.本想整流二極體嗎隨便拆板換上馬上又燒掉1只稽納
後來到材料店買肖特基S16C60C換上馬上又燒掉1只稽納{幹快吐血}

收到網拍寄來MBRF20150CT肖特基換上終於OK

网友:
契而不捨精神真是可佩...............雖然花了那麼大的精神與時間...恭喜完修...給你拍拍手...厲害...現在做夢都會偷笑喔n_120|...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oopp大,這蕭特基逆向用x10K量測會這樣耶!
會不會有可能是蕭特基導通切換不良誤動作造成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 認為是切換不良導致.....

在下之前修過一台離牌國祖國電源, 12V的肖等基整流管就是這樣, 導致輸出電壓在大幅沒動...

用萬用表測量驟似沒問題.... 後來跟正常的對比檢測, 發現有問題的肖特基其正常偏壓下的內阻, 比正常的略高一點點....

网友:
回覆 4# Ken-mkII

嗯嗯!因為不知道oopp大量測時是用哪個檔位,加上之前曾經有量測過蕭特基,會有這樣的阻抗出現,所以有點疑惑應該不太像是蕭特基漏電造成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感覺上他是在用Rx10K檔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請問大大有滋聲這有可能是蕭特基?
正向應該有落差
逆向應該不通~
我是用電子式~~如有錯誤各位大大請指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本來也這樣想.逆向有阻抗應該是正常
SRF20150蕭特基是12V整流跟兩顆24V整流蕭特基好像是SRF2020共用散熱片
要3顆一起才能拆下.有跟24V蕭特基比對他們用x10K量測逆向是無限大
拆板SRF1045C跟材料店買肖特基S16C60C也是逆向是無限大
網拍寄來MBRF20150CT肖特基也是逆向是無限大
我不確定是漏電所致..本來也不敢認定是蕭特基掛了.還想買顆電源板回來改
因為網拍買些零件.順便買換上修復也有點意外
或許您說得對導通切換不良.不是漏電

网友:
回覆 9# oopp

嗯嗯!或許故障也有部分是漏電導致的。
那小弟我下次有拆蕭特基時也再注意看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