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一種控制開關

楼主(2011-03-22):
這開關要接四條線,是升降機的開關

黑白  紅綠   四線控制,

當黑接紅,白接綠   馬達正轉,按下按鈕升降機上升,放開就停

切換後

變成黑接綠,白接紅   馬達反轉,按下按鈕升降機下降,放開就停

運轉電流2.5A啟動電流7.5A,使用市電110V

這樣的開關叫什麼名子阿?哪裡有賣?或哪個大大有賣

网友:
電料行就會有吧!應該類似鐵捲門開關...輕觸的喔...

楼主:
我原以為用鐵捲門那種就行,結果不行....

网友:
要3kva,不是輕型的捲門開關可以負荷.

网友:
您的要求250v15A那控制線會很粗,開關也會很厚重,建議您搭配兩個6P電磁開關

网友:
250V / 15A
如果電流真的那麼大的話
一定不會是直接用開關控制
開關應該是有接電磁接觸器or繼電器做控制

楼主:
不好意思 電流我估錯@@
線頗細的

承載最大135KG的升降機
明天我再量量他的啟動與運轉電流

网友:
無論電流大小,旋轉類機械最好是透過電磁接觸器來控制,並加上火花消除器,可避免接點斷開時火花燒壞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