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導航機.無法觸控與天線接收過久???(送電錯誤已燒毀)

楼主(2011-03-22):
小弟的導航機 GONAV S600A
之前就有點秀斗(接收)大約要30分鐘(與同型機相比)
現在又觸控無法點擊

不知各位前輩是否可以指點迷津
謝謝..

楼主:
無法在PO圖???

网友:
圖檔太大了
不要超過100k

网友:
接收不良有可能是天線接觸不良....
而無法觸控...你的觸控板有破嗎?
無法觸控..只能像我一樣用xp去控制win ce~

楼主:
圖檔太大了
不要超過100k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圖都有超過100K(用工具縮圖過)
還是超過...

楼主:
接收不良有可能是天線接觸不良....
而無法觸控...你的觸控板有破嗎?
無法觸控..只能像我一樣用xp去控制win  ...
引用 网友B:

觸控板沒有破..
開機時還有使用
關機後就無法使用了....

小弟插錯電源與喇叭接頭
整各機板掛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