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關Datasheets及代用問題(LDO)

楼主(2011-03-22):
型號:RT9164 25CL5MPCK

1.請問「圖三」是指所列的型號完全都能代用嗎?或是哪顆能代用呢?
2.假設用不同型號,但不是2.5v,而是2.5v以上,這樣能代用嗎?
3.定壓和可調壓能互換代用嗎?謝謝~

「圖一」有問題的LDO
http://photo.pchome.com.tw/bbuyertw/130074458893
「圖二」Datasheets
http://photo.pchome.com.tw/bbuyertw/130074899168
「圖三」Related Electronics Part Number
http://photo.pchome.com.tw/bbuyertw/130074899392

网友:
不行啊!除非是adj。

网友:
ADJ如果先配好電阻,就可以當成FIX來用(有空間裝電阻的話),而FIX的GND若是外加電阻,可以運作於比其標示更高的穩壓範圍(例如FIX 5V,GND端改接電阻可以工作於高於5V的穩壓場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s大的回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的回覆~新手上路,看了好幾次才慢慢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