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BNC轉VGA

楼主(2011-03-22):
早期的監控主機使用類似BNC的MONITOR輸入.
如果要使用LCD來顯示還必須買BNC轉VGA之類的轉接盒.
但單價不便宜,大多1500以上.

請教各位這種轉接盒有甚麼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者自己DIY可行嗎?

网友:
1、轉電視盒約1000
2、轉調變器,將監視器的信號轉成第四台14、17或99台,直接灌入電視訊號中約1500-2000元

网友:
若是NTSC/PAL VIDEO信號,就用一般電視盒再加上BNC轉RCA接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