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電晶體,兩個N並接一個10ohm的電阻,作用是?

楼主(2011-03-22):
最近修到一個電路,覺得接法有點奇怪.
如電路圖, 怪的地方是一個NPN電晶體,兩個N並接一個10ohm的電阻(圖中的R).
這樣不就是電晶體C,E短路.這樣接的作用是要做甚麼呢?

网友:
如電路圖, 怪的地方是一個NPN電晶體,兩個N並接一個10ohm的電阻(圖中的R).
這樣不就是電晶體C,E短路.這樣接的作用是要做甚麼呢?

我怎麼看就是一顆"c"電容.

网友:
最近修到一個電路,覺得接法有點奇怪.
如電路圖, 怪的地方是一個NPN電晶體,兩個N並接一個10ohm的電阻(圖中的 ...
引用 网友A:

您這電路應該是畫錯了!

我怎麼看就是一顆"c"電容.
引用 网友B:

是阿,我也是看到C

网友:
他應該是說L左邊那個R吧... 經過變壓器再回另一邊....

楼主:
樓上的大大,謝謝你的說明,我的意思就是這樣,雖然大致知道應該是一個濾波電路,但怪在接到電晶體的C,E端

网友:
OMG
2 跟3 是一顆變壓器的線圈
電路動作時一定會產生電壓
你不能把它當成是短路

楼主:
謝謝雄爸的解說~
是這樣沒錯,但是因為這樣在靜態量測時,會造成誤判電晶體損壞,我因此多買了好幾顆元件.因為CE腳量測,在正常或無外加電路的情況下應該要阻抗無限大,但這樣接會量到接近短路的電阻值,所以才會有疑問這樣的接法是哪種作用?

网友:
才疏學淺,你劃這樣我不知怎跟你詳細說明
確定的是"零件拆下來測量是最準確的做法"
不論是"主動零件"或是"被動零件"
沒有拆下來測量,都會因為與週邊零件
有連帶關係,而容易造成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