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X-500+ 高壓板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22):
據這台使用者描述告知:使用到一半畫面即消失!至少在維修已有了方向。
那我們就開始看圖說故事了
光看背面就知道它是高階的機種
既是外接電源,當然是先檢查變壓器,OK沒問題。
再來就是拆機,按鍵是觸控的…
目測檢查內部,15"用四燈管哦!
依經驗先檢查高壓板部份,一下就找到貼片保險絲斷了
拿一片故障的取下零件換上,不良品在我接電話時,也不知道跑到那裡去
記得也要檢查一下燈管,免得做白工
接電測試有畫面了
組裝完成,熱機測試
這台客人不修買新了,又是一件福利品
嘿…嘿,誰說做維修不好

网友:
真是個善心的客人
賺到一台不錯的機器

网友:
這就是做維修的好處啊,
客戶不要的垃圾,修一修之後就變成寶了!
恭喜完修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可惜偶是業餘的... 修來修去都幾乎是自己的東東....

不然就是幫朋友免費修......

网友:
恭喜板大完修,15"螢幕大部分的人故障後都不修,直接買新的螢幕,留下來的舊螢幕如果修不好就當零件機使用。

网友:
我也碰過不少這種狀況
請問保險絲一般都是為什麼燒的啊

网友:
我也碰過不少這種狀況
請問保險絲一般都是為什麼燒的啊
引用 网友A:

個人猜測,都是濾波電容掛了或是快掛了,電壓不穩才容昜燒其他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好像很簡單ㄉ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