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USB 風扇

楼主(2011-03-22):
前幾天真的是熱到爆

於是拿一些廢棄的風扇來改成USB 風扇
改完後風蠻小的
USB只有5V
因為用的是8 x 8 風扇

如果拿 12 x 12 的風扇
USB 不知道推不推的動....

另外...
家裡的廢棄的變壓器也很好用
用一個9V的,風量就很大了

還可以當筆電散熱用...不錯不錯

网友:
這個就是自行DIY的樂趣,可以拿不要用的東西來改,
還可以試著改不同的東西!
很有成就感呢~~

网友:
只要5V能啟動,電流不會超過500mA的,就可以拿來用

楼主:
只要5V能啟動,電流不會超過500mA的,就可以拿來用
引用 网友A:

    不超過500ma
那如果拿不用的變壓器來改
最高不能超過12v 500ma 囉
超過 500ma 風扇會掛掉嗎???

楼主:
再請問一下
如果紅黑線接錯
風扇不會轉而已嘛

那如果紅黑相接短路
會有什麼問題???

网友:
不會,變壓器上標示電流為最大值,負載本身會依照自己的需求去汲取需要的電流

風扇內有反接保護二極體的話,接錯時間短沒有事,但便宜的風扇可能不會有,這時就可能會壞掉
紅黑短路等同USB短路,可能會導致主機板的損壞,最安全就是加上保險絲

楼主:
保險絲
那應該要用那一種的保險絲?

是不是要買電壓用的保險絲?
拿電阻的保險絲可以嗎?

网友:
保險絲
那應該要用那一種的保險絲?

是不是要買電壓用的保險絲?
拿電阻的保險絲可以嗎? ...
引用 楼主:

若是要接USB,用0.5A就可以了,只適用一般風扇
若是用暴力風扇的話,就算只提供5V也可能會超過0.5A
主機板USB一般都會有保險絲,但用電量大還是有可能會損壞主機板

楼主:
若是要接USB,用0.5A就可以了,只適用一般風扇
若是用暴力風扇的話,就算只提供5V也可能會超過0.5A
主機板 ...
引用 网友B:

    0.5A?
不是說很懂
是否可以推薦一下
謝謝了

其實我是說
保險絲啦....

哈...

用這種保險絲嗎?

网友:
USB連接孔一般來說最大的輸出電流是500ma=0.5A
所以如果用上面大大說的暴力扇之類的,有可能就超過USB額定的輸出電流了

网友:
0.5A?
不是說很懂
是否可以推薦一下
謝謝了

其實我是說
保險絲啦....

哈...

用這種保險絲嗎?
引用 楼主:

這種的也可以,四處都可買到,缺點只是體積稍微大了些
就買0.5A瞬熔式的規格,耐壓125V或250V都可以
不建議用慢熔式的規格,因為在低電壓使用時,它的熔斷時間會更久

楼主:
快熔(瞬熔)保險絲
不太好買...

網拍上也只有一家在賣
除了快熔保險絲
還有那種可以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