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誰看的懂這裡面的程式
火..

楼主(2011-03-22):
看完之後不要K我阿~~~
因為我今天為了下面這些程式差點頭腦開花~~~

我只不過修正了一些BUG...花了我5多小時..
而修正的部分..就是租還片的時候要能正確扣除或是增加數量..
之前的問題就是在還片的時喉沒有及時增加數量...
造成有些人看到客戶還的新片要租..卻無法出租..
原因就出在我之前是採客戶結帳之後才重新統計數量的...
現在下面這程式是改好的...
想看沒改過的..直要回覆數高達14篇第15篇我就把有問題的程式碼PO出來..
但~~應該有人會看的頭暈吧....

#####################################
#            興紋商務軟體           #
#      本軟體版權為鄭順興個人所有   #
#         若沒有本人書面同意        #
#      請勿仿冒或修改否則依法究辦   #
#####################################
sub rentaswellscanadmin2dall { #更改出租或歸還物品設定
#######################################################################

$regcolor = "syscolor.txt";
   @consc=&readtxtfile("$filehead$regcolor",2);
   @consc=sort @consc;
   foreach (@consc) {
    ($coloret ,$ca ,$cb ,$cc ,$cd ,$ce ,$cf ,$cg ,$ch ,$ci ,$cj)=split(/∥/,$_);
chomp($cj);
if ($syscolors eq $coloret){

$color1 = "$coloret"; #顏色識別
$color2 = "$ca"; #箭頭顏色
$color3 = "$cb"; #轉軸外部外框顏色
$color4 = "$cc"; #轉軸內部背景顏色
$color5 = "$cd"; #轉軸外部背景顏色
$color6 = "$ce"; #轉軸內部外框顏色
$color7 = "$cf"; #背景顏色
$color8 = "$cg"; #文字顏色
$color9 = "$ch"; #連接顏色
$color10 = "$ci"; #瀏覽過的連接顏色
$color11 = "$cj"; #使用中的連接顏色
}
   }

$adminusertid             =&get_var('adminusertid'             ,'\n|"|<|>|∥');
$scandatain             =&get_var('scandatain'             ,'\n|"|<|>|∥');
if ($adminusertid =~ /[^a-zA-Z0-9]/) { &errorjava("請勿非法修改程式"); }
if ($adminusertid eq "") { &errorjava("客戶ID錯誤請登入客戶資料"); }
if ($scandatain eq "") { &errorjava("商品條碼空白請重新輸入"); }
$scandatain=~ tr/a-z/A-Z/;

$userfortup = "userformat"; #客戶資料夾名稱
$mdretyu = "$filehead$userfortup";
unless(-d $mdretyu) { #檢查是否存在客戶資料夾
mkdir("$mdretyu",0777); #建立客戶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rentaswell = "rentaswell"; #客戶出租確認資料夾名稱
$mdretyus = "$mdretyu/$adminusertid/$rentaswell";
unless(-d $mdretyus) { #檢查是否存在客戶出租確認資料夾
mkdir("$mdretyus",0777); #建立客戶出租確認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datafortup = "dataformat"; #資料庫資料夾名稱

$dataformattxt = "$userfortup/$adminusertid/rentaswelluserdataformat.txt"; #客戶租片資料暫存區
$peo="$filehead$dataformattxt"; #檢查是否有客戶租片資料暫存區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
open(TMP,">$peo");
close(TMP);
chmod(0666,$peo);
}
$dataformattxt1 = "$datafortup/$scandatain/rentaswelldataformat.txt"; #租還系統已出租資料索引區
$peo1="$filehead$dataformattxt1"; #
unless(-f $peo1){
open(TMP,">$peo1");
close(TMP);
chmod(0666,$peo1);
}

@categorysi=&readtxtfile("$peo");
@categorysi=sort @categorysi;
open (FILE, ">$peo");
   foreach (@categorysi) {
    ($messtimenlisre,$datare1ste,$datare2ste,$datare3ste,$datare4ste,$datare5ste,$datare6ste,$datare7ste,$datare8ste,$datare9ste,$datare10ste,$datare11ste)=split(/∥/,$_);
if ($scandatain eq $messtimenlisre) {
$dataformattxt2 = "$filehead$datafortup/$messtimenlisre/quantity.txt"; #租還數量管制
@categorysis1=&readtxtfile("$dataformattxt2");
@categorysis1=sort @categorysis1;

if ($datare4ste eq "no") {
   foreach (@categorysis1) {
    ($messtimenlishqm,$dataqm1,$dataqm2)=split(/∥/,$_);
if ($dataqm2 <= 0) {
$GPD = "yes";
$datare4stes = "no";
$datatimeschos = $datare6ste;
$datatimes = $datare8ste;

}
}

if ($GPD ne "yes") {
$datare4stes = "yes";
$datatimeschos = 0;
$datatimes =0;

open (FILETSA, ">$dataformattxt2");
   foreach (@categorysis1) {
    ($messtimenlishqmS,$dataqm1S,$dataqm2S)=split(/∥/,$_);
$mdmdqmS = $dataqm2S-1;
print FILETSA "$messtimenlishqmS∥$dataqm1S∥$mdmdqmS∥\n";

}
close (FILETSA);

  }

}

if ($datare4ste eq "yes") {
$datare4stes = "no";
$datatimest = time; #目前時間
$datatimes = $datatimest - $datare5ste; #目前時間扣除先前租片時間
$datatimes = $datatimes / 86400; #剩餘時間除以1天取得租片時的正確時間
$datatimes = sprintf "%.2f",$datatimes; #取小數點2位數
chop($datatimes);
chop($datatimes);
chop($datatimes); #取整數

$datare7stets = $datare7ste - 1;
$datatimes = $datatimes - $datare7stets; #將取得的天數扣除可租天數
if ($datatimes >= 1) {
if ($hourn <= 23) {$datatimes = $datatimes - 1;} #當天數大於1且在當天的11點前不算超過
}
if ($datatimes <= 0) { $datatimes=0; }
$datatimeschos = $datare9ste * $datatimes;

open (FILETSH, ">$dataformattxt2");
   foreach (@categorysis1) {
    ($messtimenlishqm,$dataqm1,$dataqm2)=split(/∥/,$_);
$mdmdqm = $dataqm2+1;
print FILETSH "$messtimenlishqm∥$dataqm1∥$mdmdqm∥\n";

}
close (FILETSH);

}

chomp($datamine11ste);
print FILE "$messtimenlisre∥$datare1ste∥$datare2ste∥$datare3ste∥$datare4stes∥$datare5ste∥$datatimeschos∥$datare7ste∥$datatimes∥$datare9ste∥$datare10ste∥$datare11ste∥\n";}
else {print FILE "$_";}

}
close (FILE);

@categorysis=&readtxtfile("$peo1");
@categorysis=sort @categorysis;
open (FILET, ">$peo1");
   foreach (@categorysis) {
    ($messtimenlish,$datamine1steh,$datamine2steh,$datamine3steh,$datamine4steh,$datamine5steh,$datamine6steh)=split(/∥/,$_);
if ($scandatain eq $messtimenlish) {

chomp($datamine6steh);
print FILET "$messtimenlish∥$datamine1steh∥$datamine2steh∥$datamine3steh∥$datare4stes∥$datamine5steh∥$datamine6steh∥\n";}
else {print FILET "$_";}
}
close (FILET);

if ($GPD eq "yes") {
&errorjava("該物品出租數量不足或已被出租");
}

print <<EOFsssrtc;
<html>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function admindataruallslu() {
document.forms[0].submit();
}
</script>

<head>
<STYLE TYPE="text/css">
<!--
TD {        FONT-SIZE: 16px }
body     {scrollbar-arrow-color:#FFFFFF;scrollbar-base-color:#FFFFFF;scrollbar-face-color:#222222;scrollbar-highlight-color:#222222;scrollbar-shadow-color:#FFFFFF}
-->
</STYLE>
<meta http-equiv="Content-Language" content="zh-tw">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big5">
<meta name="GENERATOR" content="Microsoft FrontPage 4.0">
<meta name="ProgId" content="FrontPage.Editor.Document">
<title></title>
</head>

<body onload="admindataruallslu();" ONDRAGSTART="window.event.returnValue=false" ONCONTEXTMENU="window.event.returnValue=false" bgcolor="#000000" text="#FFFFFF" link="#0000FF" vlink="#FF00FF" alink="#00FF00" leftmargin="0" topmargin="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form method=post action=rentaswell.cgi?$userinfo target='rentaswell3'>
<input type=hidden name='main'  value='rentaswellscanadmin2'>
<input type=hidden name='adminusertid'  value='$adminusertid'>
</form>

</body>
</html>
EOFsssrtc

}

##########
sub errorjava { #錯誤函式庫
print "<html><head><title></title>\n";
prin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n";
print "function erorwe() {\n";
print "     alert('$_[0]');\n";
print "     return false;\n";
print " }\n";
print "erorwe();\n";
print "</script>\n";
print "<body bgcolor='#000000' text='#FFFFFF''>\n";
print "</head></html>\n";
exit 0;
}

#####################################
#            興紋商務軟體           #
#      本軟體版權為鄭順興個人所有   #
#         若沒有本人書面同意        #
#      請勿仿冒或修改否則依法究辦   #
#####################################
sub rentaswellrentin { #客戶出租資料處理

#######################################################################

$regcolor = "syscolor.txt";
   @consc=&readtxtfile("$filehead$regcolor",2);
   @consc=sort @consc;
   foreach (@consc) {
    ($coloret ,$ca ,$cb ,$cc ,$cd ,$ce ,$cf ,$cg ,$ch ,$ci ,$cj)=split(/∥/,$_);
chomp($cj);
if ($syscolors eq $coloret){

$color1 = "$coloret"; #顏色識別
$color2 = "$ca"; #箭頭顏色
$color3 = "$cb"; #轉軸外部外框顏色
$color4 = "$cc"; #轉軸內部背景顏色
$color5 = "$cd"; #轉軸外部背景顏色
$color6 = "$ce"; #轉軸內部外框顏色
$color7 = "$cf"; #背景顏色
$color8 = "$cg"; #文字顏色
$color9 = "$ch"; #連接顏色
$color10 = "$ci"; #瀏覽過的連接顏色
$color11 = "$cj"; #使用中的連接顏色
}
   }

$udditt=0;
$adminusertid             =&get_var('adminusertid'             ,'\n|"|<|>|∥');
$scandatain             =&get_var('scandatain'             ,'\n|"|<|>|∥');
if ($adminusertid =~ /[^a-zA-Z0-9]/) { &errorjava("請勿非法修改程式"); }
if ($adminusertid eq "") { &errorjava("客戶ID錯誤請登入客戶資料"); }
if ($scandatain eq "") { &errorjava("商品條碼空白請重新輸入"); }
$scandatain=~ tr/a-z/A-Z/;

$userfortup = "userformat"; #客戶資料夾名稱
$mdretyu = "$filehead$userfortup";
unless(-d $mdretyu) { #檢查是否存在客戶資料夾
mkdir("$mdretyu",0777); #建立客戶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rentaswell = "rentaswell"; #客戶出租確認資料夾名稱
$mdretyus = "$mdretyu/$adminusertid/$rentaswell";
unless(-d $mdretyus) { #檢查是否存在客戶出租確認資料夾
mkdir("$mdretyus",0777); #建立客戶出租確認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datafortup = "dataformat"; #資料庫資料夾名稱
$rentaswellopp = "$mdretyus/rentaswell.txt";

$dataformattxt = "$userfortup/$adminusertid/rentaswelluserdatauptest.txt"; #客戶出租租片資料暫存區
$peo="$filehead$dataformattxt"; #檢查是否有客戶出租租片資料暫存區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
open(TMP,">$peo");
close(TMP);
chmod(0666,$peo);
}
@usertyutvsp=&readtxtfile($peo,2);
@usertyutvsp=sort @usertyutvsp;
   foreach (@usertyutvsp)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messtimenlisup,$datamine1steup,$datamine2steup,$datamine3steup,$datamine4steup,$datamine5steup,$datamine6steup,$datamine7steup,$datamine8steup,$datamine9steup)=split(/∥/,$_);
chomp($datamine9steup);
if ($scandatain eq $datamine2steup) {
&errorjava("已有相同出租商品");
}
}

$peos="$filehead$userfortup/$adminusertid/$adminusertid.txt"; #會員ID檔案
@usertyutvf=&readtxtfile($peos,2);
@usertyutvf=sort @usertyutvf;
   foreach (@usertyutvf) {
    ($messtimenaa,$datenaa,$timenaa,$usernameaa,$userpassaa,$useremailaa,$usernameuseraa,$useruidaa,$useryyddaa,$userSexaa,$usertelaa,$userfaxaa,$userteluroaa,$usersataaa,$usermailpassaa,$usermailaa,$usermaildfeaa,$userhttpaa,$usericqaa,$usermsnaa,$useryahooaa,$userphopoaa,$usermembercodeaa,$userlovelaa,$useraddjyaa,$usermeiliaa,$usermymoneyaa,$userasdrtewaa,$usereducationaa,$usermarryaa,$userworkaa,$userxzaa,$usersxaa,$userebankdata1aa,$userebankdata2aa,$userebankdata3aa,$userebankdata4aa,$useronlinetimeaa,$userawardsaa,$useradd1aa,$useradd2aa,$useradd3aa,$useradd4aa,$useradd5aa,$useradd6aa,$useradd7aa,$useradd8aa,$useradd9aa,$useradd10aa,$useradd11aa,$useradd12aa,$useradd13aa,$useradd14aa,$useradd15aa)=split(/∥/,$_);
chomp($useradd15aa);
      $temps="$useradd15aa";
if ($messtimenaa eq $adminusertid) {
$udditt++;
}
}
if ($usermembercodeaa eq "banned") { &errorjava("該用戶被限制無法租買任何物品"); }

$scardatafont = "$filehead$datafortup/dataformats.txt";

@usertyutvs=&readtxtfile($scardatafont,2);
@usertyutvs=sort @usertyutvs;
   foreach (@usertyutvs)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messtimenlisu,$datamine1steu,$datamine2steu,$datamine3steu,$datamine4steu,$datamine5steu,$datamine6steu)=split(/∥/,$_);
chomp($datamine6steu);
if ($scandatain eq $datamine2steu) {
$messtimenlisuddds = $messtimenlisu;
$peo1 = "$filehead$datafortup/$messtimenlisuddds/$messtimenlisu.txt";
$dataaayud = $datamine1steu;
}
}
if ($messtimenlisuddds eq "") { &errorjava("查無該商品資料或條碼錯誤"); }

@usertyutvsfduu=&readtxtfile($rentaswellopp,2);
@usertyutvsfduu=sort @usertyutvsfduu;
   foreach (@usertyutvsfduu)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messtimenlisretuu,$datare1stetuu)=split(/∥/,$_);
$rentaswellopp1 = "$mdretyus/$messtimenlisretuu.txt"; #檢查是否有客戶租還資料比對紀錄檔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sertyutvsfuu=&readtxtfile($rentaswellopp1,2);
@usertyutvsfuu=sort @usertyutvsfuu;
   foreach (@usertyutvsfuu)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messtimenlisreuu,$datare1steuu,$datare2steuu,$datare3steuu,$datare4steuu,$datare5steuu,$datare6steuu,$datare7steuu,$datare8steuu,$datare9steuu)=split(/∥/,$_);
chomp($datare9steuu);
if (($scandatain eq $datare1steuu) || ($dataaayud eq $datare1steuu)) {
$dataadminyesno="yes";
$dataadminyesnopp=$datare2steuu;
}
}
}

@usertyutv=&readtxtfile($peo1,2);
@usertyutv=sort @usertyutv;
   foreach (@usertyutv)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messtimenli,$datamine1li,$datamine2li,$datamine3li,$datamine4li,$datamine5li,$datamine6li,$datamine7li,$datamine8li,$datamine9li,$datamine10li,$datamine11li,$datamine12li,$datamine13li,$datamine14li,$datamine15li,$dataadd1li,$dataadd2li,$dataadd3li,$dataadd4li,$dataadd5li,$dataadd6li,$dataadd7li,$dataadd8li,$dataadd9li,$dataadd10li,$dataadd11li,$dataadd12li,$dataadd13li,$dataadd14li,$dataadd15li)=split(/∥/,$_);
chomp($dataadd15li);
if ($messtimenli eq $messtimenlisuddds) {
$udditt++;
  }
}
$peo2 = "$filehead$datafortup/$messtimenlisuddds/cost.txt"; #資料庫商品價格檔案
@usertyutvsa=&readtxtfile($peo2,2);
@usertyutvsa=sort @usertyutvsa;
   foreach (@usertyutvsa)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messtimenlis,$datamine16li,$datamine17li,$datamine18li,$datamine19li,$datamine20li,$datamine21li,$datamine22li,$datamine23li,$datamine24li)=split(/∥/,$_);
chomp($datamine24li);
if ($messtimenlis eq $messtimenlisuddds) {
$udditt++;
  }
}
if ($datamine4li ne "rent") { &errorjava("該商品不得用於出租"); }
if ($datamine4li eq "rent") {
$datatimest = time; #目前時間
$datatimes = $datatimest - $dataadd14li;
$datatimes = $datatimes / 86400;  #除以1天
$datatimes = sprintf "%.2f",$datatimes; #取小數點2位數
chop($datatimes);
chop($datatimes);
chop($datatimes); #取整數

if ($datatimes < $datamine13li) { $rentdatatimes = $datamine14li; }
if ($datatimes >= $datamine13li) { $rentdatatimes = $datamine15li; }

if ($usermembercodeaa eq "userme") { $rentmieerds = $datamine22li; }
if (($usermembercodeaa eq "amo") || ($usermembercodeaa eq "admuser")) { $rentmieerds = $datamine23li; }
$dataformattxt21 = "$filehead$datafortup/$messtimenlisuddds/quantity.txt"; #租還數量管制
@categorysis11=&readtxtfile("$dataformattxt21");
@categorysis11=sort @categorysis11;
   foreach (@categorysis11) {
    ($messtimenlishqm,$dataqm1,$dataqm2)=split(/∥/,$_);
if ($dataqm2 <= 0) { &errorjava("該物品出租數量不足或已被出租"); }
}

$message="$messtimenli∥$daten $timen∥$datamine2li∥$datamine1li∥yes∥$datatimest∥$rentmieerds∥$rentdatatimes∥$datamine24li∥$username∥"; #將資料寫入資料庫索引檔中(針對名稱及條碼作搜尋用)
open (DATA,">>$peo") ||die &!;
print DATA "$message\n";
close(DATA);

open (FILETSHA, ">$dataformattxt21");
   foreach (@categorysis11) {
    ($messtimenlishqm,$dataqm1,$dataqm2)=split(/∥/,$_);
$mdmdqm = $dataqm2-1;
print FILETSHA "$messtimenlishqm∥$dataqm1∥$mdmdqm∥\n";

}
close (FILETSHA);

print <<EOFsssrtc;
<html>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function admindataruallslu() {
document.forms[0].submit();
}
EOFsssrtc

if ($dataadminyesno eq "yes") {
print <<EOFsssrtc;
function erorwes() {
     alert('$dataadminyesnopp 以租過');
}
erorwes();
EOFsssrtc
}

print <<EOFsssrtc;
</script>

<head>
<STYLE TYPE="text/css">
<!--
TD {        FONT-SIZE: 16px }
body     {scrollbar-arrow-color:#FFFFFF;scrollbar-base-color:#FFFFFF;scrollbar-face-color:#222222;scrollbar-highlight-color:#222222;scrollbar-shadow-color:#FFFFFF}
-->
</STYLE>
<meta http-equiv="Content-Language" content="zh-tw">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big5">
<meta name="GENERATOR" content="Microsoft FrontPage 4.0">
<meta name="ProgId" content="FrontPage.Editor.Document">
<title></title>
</head>

<body onload="admindataruallslu();" ONDRAGSTART="window.event.returnValue=false" ONCONTEXTMENU="window.event.returnValue=false" bgcolor="#000000" text="#FFFFFF" link="#0000FF" vlink="#FF00FF" alink="#00FF00" leftmargin="0" topmargin="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form method=post action=rentaswell.cgi?$userinfo target='rentaswell4'>
<input type=hidden name='main'  value='rentaswellscanadmin3'>
<input type=hidden name='adminusertid'  value='$adminusertid'>
</form>

</body>
</html>

EOFsssrtc
}

}

##########
sub errorjava { #錯誤函式庫
print "<html><head><title></title>\n";
prin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n";
print "function erorwe() {\n";
print "     alert('$_[0]');\n";
print "     return false;\n";
print " }\n";
print "erorwe();\n";
print "</script>\n";
print "<body bgcolor='#000000' text='#FFFFFF''>\n";
print "</head></html>\n";
exit 0;
}

#####################################
#            興紋商務軟體           #
#      本軟體版權為鄭順興個人所有   #
#         若沒有本人書面同意        #
#      請勿仿冒或修改否則依法究辦   #
#####################################
sub rentaswelluserdataendsis { #結算後確認
#######################################################################

$regcolor = "syscolor.txt";
   @consc=&readtxtfile("$filehead$regcolor",2);
   @consc=sort @consc;
   foreach (@consc) {
    ($coloret ,$ca ,$cb ,$cc ,$cd ,$ce ,$cf ,$cg ,$ch ,$ci ,$cj)=split(/∥/,$_);
chomp($cj);
if ($syscolors eq $coloret){

$color1 = "$coloret"; #顏色識別
$color2 = "$ca"; #箭頭顏色
$color3 = "$cb"; #轉軸外部外框顏色
$color4 = "$cc"; #轉軸內部背景顏色
$color5 = "$cd"; #轉軸外部背景顏色
$color6 = "$ce"; #轉軸內部外框顏色
$color7 = "$cf"; #背景顏色
$color8 = "$cg"; #文字顏色
$color9 = "$ch"; #連接顏色
$color10 = "$ci"; #瀏覽過的連接顏色
$color11 = "$cj"; #使用中的連接顏色
}
   }

$adminusertid             =&get_var('adminusertid'             ,'\n|"|<|>|∥');
$chinsidsi             =&get_var('chinsidsi'             ,'\n|"|<|>|∥'); #押金
$adminchins             =&get_var('adminchins'             ,'\n|"|<|>|∥'); #已付費用
$chinsaddudd             =&get_var('chinsaddudd'             ,'\n|"|<|>|∥'); #繳費扣款
$adminusertidnime             =&get_var('adminusertidnime'             ,'\n|"|<|>|∥');
$adminchiyesno             =&get_var('adminchiyesno'             ,'\n|"|<|>|∥');
$conttext             =&get_var('conttext'             ,'\n|"|<|>|∥');
$chinsidsigiyesno             =&get_var('chinsidsigiyesno'             ,'\n|"|<|>|∥');
if ($adminusertid =~ /[^a-zA-Z0-9]/) { &error("請勿非法修改程式"); }
if ($adminusertid eq "") { &error("客戶ID錯誤請登入客戶資料"); }
if ($chinsidsi =~ /[^0-9]/) { &error("請勿非法修改程式"); }
if ($adminchins =~ /[^0-9]/) { &error("請勿非法修改程式"); }
if ($adminusertidnime eq "") { &error("請勿非法修改程式"); }
if ($chinsidsi eq "") { $chinsidsi=0; }
if ($adminchins eq "") { $adminchins=0; }
if ($chinsaddudd eq "yes") { $adminchins="-$adminchins"; }

$userfortup = "userformat"; #客戶資料夾名稱
$mdretyu = "$filehead$userfortup";
unless(-d $mdretyu) { #檢查是否存在客戶資料夾
mkdir("$mdretyu",0777); #建立客戶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rentaswell = "rentaswell"; #客戶租還紀錄資料夾名稱
$mdretyus = "$mdretyu/$adminusertid/$rentaswell";
unless(-d $mdretyus) { #檢查是否存在客戶租還紀錄資料夾
mkdir("$mdretyus",0777); #建立客戶租還紀錄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datafortup = "dataformat"; #資料庫資料夾名稱

$rentaswelloppss = "$mdretyus/$rentaswell.txt"; #檢查是否有客戶租還資料比對紀錄檔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rentaswelloppss){
open(TMP,">$rentaswelloppss");
close(TMP);
chmod(0666,$rentaswelloppss);
}
$rentaswellopp = "$mdretyus/$yearn.txt"; #檢查是否有客戶租還資料比對紀錄檔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rentaswellopp){
open(TMP,">$rentaswellopp");
close(TMP);
chmod(0666,$rentaswellopp);

open (ASDF, ">>$rentaswelloppss");
print ASDF "$yearn∥\n";
close (ASDF);

}

$dataformattxt = "$userfortup/$adminusertid/rentaswelluserdataformat.txt"; #客戶租片資料暫存區
$peo="$filehead$dataformattxt"; #檢查是否有客戶租片資料暫存區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
open(TMP,">$peo");
close(TMP);
chmod(0666,$peo);
}

$Invoice = "Invoicedata"; #租還報表資料夾名稱
$Invoicedata = "$filehead$userfortup/$adminusertid/$Invoice";
unless(-d $Invoicedata) { #檢查是否存在租還報表資料夾
mkdir("$Invoicedata",0777); #建立租還報表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Invoicedata1 = "$filehead$userfortup/$adminusertid/$Invoice/$yearn";
unless(-d $Invoicedata1) { #檢查是否存在租還報表資料夾
mkdir("$Invoicedata1",0777); #建立租還報表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peopsp="$filehead$userfortup/$adminusertid/$Invoice/$yearn/$messtimen.txt"; #檢查是否有發票資料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psp){
open(TMP,">$peopsp");
close(TMP);
chmod(0666,$peopsp);
}

$ruall1=0;
$ruall2=0;
$chien=0;
@usertyutvsf=&readtxtfile($peo,2);
@usertyutvsf=sort @usertyutvsf;
open (FILE, ">$peo");
   foreach (@usertyutvsf)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messtimenlisre,$datare1ste,$datare2ste,$datare3ste,$datare4ste,$datare5ste,$datare6ste,$datare7ste,$datare8ste,$datare9ste,$datare10ste,$datare11ste)=split(/∥/,$_);
$chien = $chien+$datare6ste;
if ($datare4ste eq "no") {

$dataformattxt1g = "$filehead$datafortup/$messtimenlisre/rentaswelldataformat.txt"; #租還系統已出租資料索引區
@categorysis=&readtxtfile("$dataformattxt1g");
@categorysis=sort @categorysis;
open (FILETS, ">$dataformattxt1g");
   foreach (@categorysis) {
    ($messtimenlishgs,$datamine1stehgs,$datamine2stehgs,$datamine3stehgs,$datamine4stehgs,$datamine5stehgs,$datamine6stehgs)=split(/∥/,$_);
if ($datamine4stehgs eq "no") {
if ($adminusertid eq $datamine2stehgs) {
$adcfgyw = $messtimenlishgs;
}
}
else {print FILETS "$_";}
}
close (FILETS);

$dataformattxt3s = "$filehead$datafortup/$messtimenlisre/letouttakedown/letouttakedown.txt"; #在商品資料下方建立出租紀錄
unless(-f $dataformattxt3s){
open(TMP,">$dataformattxt3s");
close(TMP);
}
$dataformattxt3 = "$filehead$datafortup/$messtimenlisre/letouttakedown/$yearn.txt"; #在商品資料下方建立出租紀錄
unless(-f $dataformattxt3){
open(TMP,">$dataformattxt3");
close(TMP);
chmod(0666,$dataformattxt3);
open (ASDFS, ">>$dataformattxt3s");
print ASDFS "$yearn∥\n";
close (ASDFS);
}
open (FILETSHC, ">>$dataformattxt3");
print FILETSHC "$messtimenlisre∥$datare2ste∥$datare3ste∥$datare1ste∥$daten $timen∥$datare8ste∥$datare6ste∥$datare11ste∥$datare10ste∥$username∥$adminusertid∥$adminusertidnime∥\n";
close (FILETSHC);

open (FILEG, ">>$rentaswellopp");
print FILEG "$messtimenlisre∥$datare2ste∥$datare3ste∥$datare1ste∥$daten $timen∥$datare8ste∥$datare6ste∥$datare11ste∥$datare10ste∥$username∥\n";
close (FILEG);

}
else {
print FILE "$_";
$ruall1++; }
}
close (FILE);

open(FILEGDE,">>$peopsp");
print FILEGDE "$messtimen∥ED99999998∥歸還過期費用∥$chien∥1∥\n";
close(FILEGDE);

$peo1="$filehead$userfortup/$adminusertid/rentaswelluserdatauptest.txt"; #檢查是否有客戶出租租片資料暫存區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1){
open(TMP,">$peo1");
close(TMP);
chmod(0666,$peo1);
}

$chien1=0;
@usertyutvsf1=&readtxtfile($peo1,2);
@usertyutvsf1=sort @usertyutvsf1;
   foreach (@usertyutvsf1)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messtimenlisre1,$datare1ste1,$datare2ste1,$datare3ste1,$datare4ste1,$datare5ste1,$datare6ste1,$datare7ste1,$datare8ste1,$datare9ste1,$datare10ste1)=split(/∥/,$_);
chomp($datamine10ste1);
$ruall1++;
$ruall2++;
$chien1 = $chien1+$datare6ste1;
open (FILEGDBB, ">>$peo");
print FILEGDBB "$messtimenlisre1∥$datare1ste1∥$datare2ste1∥$datare3ste1∥$datare4ste1∥$datare5ste1∥0∥$datare7ste1∥0∥$datare8ste1∥$datare9ste1∥$datare6ste1∥\n";
close (FILEGDBB);

$dataformattxt11 = "$filehead$datafortup/$messtimenlisre1/rentaswelldataformat.txt"; #租還系統已出租資料索引區
open (FILEGDB, ">>$dataformattxt11");
print FILEGDB "$messtimenlisre1∥$datare1ste1∥$adminusertid∥$adminusertidnime∥$datare4ste1∥$datare5ste1∥$datare9ste1∥\n";
close (FILEGDB);

open(FILEGDE,">>$peopsp");
print FILEGDE "$messtimen∥$datare2ste1∥$datare3ste1∥$datare6ste1∥1∥\n";
close(FILEGDE);

}

open (FILEGDA, ">$peo1");
close (FILEGDA);

$scardata = "$filehead$userfortup/$adminusertid/rentaswellchien.txt";
unless(-f $scardata){
open(TMP,">$scardata");
close(TMP);
chmod(0666,$scardata);
}
@usertyutvs=&readtxtfile($scardata,2);
@usertyutvs=sort @usertyutvs;
   foreach (@usertyutvs)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datamine1ste2,$datamine2ste2,$datamine3ste2,$datamine4ste2)=split(/∥/,$_);
chomp($datamine4ste2);

}
if ($datamine3ste2 eq "") {$datamine3ste2=0;}
open(FILEGDE,">>$peopsp");
print FILEGDE "$messtimen∥ED99999999∥上期租金未還∥$datamine3ste2∥1∥\n";
close(FILEGDE);
if ($datamine1ste2 eq "") { $datamine1ste2=0;}
if ($datamine2ste2 eq "") { $datamine2ste2=0;}
if ($datamine3ste2 eq "") { $datamine3ste2=0;}
if ($datamine4ste2 eq "") { $datamine4ste2=0;}
if ($datamine4ste2 ne 0) { $ruallcchi = $datamine4ste2;}
if ($datamine4ste2 eq 0) { $ruallcchi = $chinsidsi;}
if ($chinsidsigiyesno eq "yes") {$ruallcchi=0;}
$chinxchin = $chien+$chien1+$datamine3ste2;
$chinxchins = $chinxchin-$adminchins;

if ($adminchiyesno eq "yes") {$chinxchins=0;}

open(FILEGDC,">$scardata");
print FILEGDC "$ruall1∥$ruall2∥$chinxchins∥$ruallcchi∥\n";
close(FILEGDC);

$statistic = "statisticsreport"; #統計報表資料夾名稱
$statisticsreport = "$filehead$statistic";
unless(-d $statisticsreport) { #檢查是否存在統計報表資料夾
mkdir("$statisticsreport",0777); #建立統計報表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aswellcointaked = "rentaswellcointakedown"; #租還報表資料夾名稱
$rentaswellcointakedown = "$filehead$statistic/$aswellcointaked";
unless(-d $rentaswellcointakedown) { #檢查是否存在租還報表資料夾
mkdir("$rentaswellcointakedown",0777); #建立租還報表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peop1="$filehead$statistic/$aswellcointaked/$aswellcointaked.txt"; #檢查是否有租還金額月報表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p1){
open(TMP,">$peop1");
close(TMP);
chmod(0666,$peop1);
}
$peop="$filehead$statistic/$aswellcointaked/$yearn$monn.txt"; #檢查是否有租還金額月報表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p){
open(TMP,">$peop");
close(TMP);
chmod(0666,$peop);
open(FILEGDDF,">>$peop1");
print FILEGDDF "$yearn$monn∥\n";
close(FILEGDDF);
}
open(FILEGDD,">>$peop");
print FILEGDD "$messtimen∥$yearn∥$monn∥$dayn∥$timen∥$adminusertid∥出租歸還費用統計∥$chinxchin∥$adminchins∥∥出租歸還費用統計
$conttext∥$ruallcchi∥$username∥\n";
close(FILEGDD);

$statistic1 = "statisticsreport"; #統計報表資料夾名稱
$statisticsreport1 = "$filehead$userfortup/$adminusertid/$statistic1";
unless(-d $statisticsreport1) { #檢查是否存在統計報表資料夾
mkdir("$statisticsreport1",0777); #建立統計報表資料夾並修改檔案屬性
}
$peopce1="$statisticsreport1/$statistic1.txt"; #檢查是否有租還金額月報表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pce1){
open(TMP,">$peopce1");
close(TMP);
chmod(0666,$peopce1);
}
$peopce="$statisticsreport1/$yearn$monn.txt"; #檢查是否有租還金額月報表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pce){
open(TMP,">$peopce");
close(TMP);
chmod(0666,$peopce);
open(FILEGDDSFF,">>$peopce1");
print FILEGDDSFF "$yearn$monn∥\n";
close(FILEGDDSFF);
}
open(FILEGDDS,">>$peopce");
print FILEGDDS "$messtimen∥$yearn∥$monn∥$dayn∥$timen∥$adminusertid∥出租歸還費用統計∥$chinxchin∥$adminchins∥∥出租歸還費用統計
$conttext∥$ruallcchi∥$username∥\n";
close(FILEGDDS);

$peouserasd="$filehead$userfortup/rentaswelluserformat.txt"; #檢查是否有租還系統客戶暫存區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userasd){
open(TMP,">$peouserasd");
close(TMP);
chmod(0666,$peouserasd);
}
@ouserasd=&readtxtfile($peouserasd,2);
@ouserasd=sort @ouserasd;
open(FDGTYE,">$peouserasd");
   foreach (@ouserasd) {  #讀取資料庫資料並比對
    ($aid,$aidmine)=split(/∥/,$_);
chomp($aidmine);

if ($adminusertid eq $aid) { chomp($aidmine); }
else { print FDGTYE "$_"; }

}
close(FDGTYE);

$dataconstxt = "$userfortup/$adminusertid/rentaswellusercons.txt"; #暫時收款
$peocons="$filehead$dataconstxt"; #檢查是否有暫時收款資料暫存區檔案存在並建立檔案
unless(-f $peocons){
open(TMP,">$peocons");
close(TMP);
chmod(0666,$peocons);
}

open(FILEGCONS,">$peocons");
print FILEGCONS "\n";
close(FILEGCONS);

print <<EOFsssrtc;

<html>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function datainegs() {
opener.document.forms[5].submit();
window.close();
}
</script>
<head>
<STYLE TYPE="text/css">
<!--
TD {        FONT-SIZE: 16px }
body     {scrollbar-arrow-color:#FFFFFF;scrollbar-base-color:#FFFFFF;scrollbar-face-color:#222222;scrollbar-highlight-color:#222222;scrollbar-shadow-color:#FFFFFF}
-->
</STYLE>
<meta http-equiv="Content-Language" content="zh-tw">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big5">
<meta name="GENERATOR" content="Microsoft FrontPage 4.0">
<meta name="ProgId" content="FrontPage.Editor.Document">
<title>結算統計觀看頁面</title>
</head>
<body ONDRAGSTART="window.event.returnValue=false" ONCONTEXTMENU="window.event.returnValue=false" onSelectStart="event.returnValue=false" bgcolor="#000000" text="#FFFFFF" link="#0000FF" vlink="#FF00FF" alink="#00FF00" leftmargin="0" topmargin="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form>
    客戶 $adminusertidnime 租用物品總結算已完成
  </tr>
  <tr>
    <td width="680" bgcolor="#000000" bordercolor="#C0C0C0" bordercolorlight="#C0C0C0" bordercolordark="#C0C0C0" colspan="8" align="center" height="25"><font color="#00FF00">
<input type=button value='返回並關閉此頁面' onclick='datainegs();' style="WIDTH:200px;height:20px;font-family: 新細明體, Arial; font-size: 12pt; background-color: #000000; color: #FEF5C2; text-align: center; vertical-align: middle; border: 1 double" padding-bottom:1px" onmouseover="this.style.color='#FF0000'" onmouseout="this.style.color='#FEF5C2'">

</form>
</body>

</html>

EOFsssrtc

}

网友:
有請hwj大神

抓個無關緊要的顯示訊息錯字

if ($dataadminyesno eq "yes") {
print <<EOFsssrtc;
function erorwes() {
     alert('$dataadminyesnopp 租過');
}
erorwes();
EOFsssrtc
}

楼主:
有請hwj大神

抓個無關緊要的顯示訊息錯字

if ($dataadminyesno eq "yes") {
pr ...
引用 网友A:

挖勒~~~你居然沒先頭暈阿~~~
還有辦法抓錯字...

网友:
小弟太久沒有寫程式了,
所以放棄~~

网友:
順興大哥,你在寫的時候,有沒有在縮排啊?有沒有縮牌會影響整個程式的直讀性,debug的容易度就會有差別了。

我沒寫過這種程式,不太懂.........看起來很像有C,有javascript,然而又有html(這不是廢話嗎?本來就是web CGI了......0.0)。
程式參數傳遞上,如果忘了到底傳了那些參數進去就......0.0  查起來很累.....

楼主:
順興大哥,你在寫的時候,有沒有在縮排啊?有沒有縮牌會影響整個程式的直讀性,debug的容易度就會有差別了 ...
引用 网友B:

這只是其中的3個檔案...

我整各系統的檔案加起來有60幾個...

楼主:
小弟太久沒有寫程式了,
所以放棄~~
引用 网友C:

    這程式沒記錯的話..
2003年我就開始規劃
2005年我就開始寫
直到2007年底才將這套程式完成...
然後..就丟著....一直到去年年底...
剛好我家的租還軟體過不了100年..
才開始使用...
最近只為了簡化操作方式..
修正一些小問題...才開始繼續修改~~~
直到下午終於改好了....把一些功能都整合在單一頁面就可以操作

不過~~剛剛還是發覺~~上次提到的時間~~還是有問題~~~
晚點在繼續檢查了~~~

网友:
這程式沒記錯的話..
2003年我就開始規劃
2005年我就開始寫
直到2007年底才將這套程式完成...
然後.. ...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跟你說:加油~~
哈~~

网友:
不過~~剛剛還是發覺~~上次提到的時間~~還是有問題~~~
晚點在繼續檢查了~~~
引用 楼主:

    早就跟你說了 頭痛醫頭式的 不求甚解的改法... 會留下禍跟的= =

楼主:
早就跟你說了 頭痛醫頭式的 不求甚解的改法... 會留下禍跟的= =
引用 网友D:

   我現在的問題是卡在..時間還是跟之前一樣...
沒變化...這才是我頭痛的...看樣子~~得看看那23小時的比對
是不是我有漏掉...畢竟這程式的主運行程式有10個..
必須往回找找看~看有沒有相指令被覆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每個變數命名,要有意義,不然要註解這些變數是做什麼用的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註記變數作用,的確會變成只有自己才看得懂
像下面這個也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因為我完全沒註記變數在做什麼用的

XD=VAL(SYS(11,CTOD(N_D)))-VAL(SYS(11,CTOD(C_D)))     &&天數差
XT=VAL(SUBSTR(N_T,1,2))*3600+VAL(SUBSTR(N_T,4,2))*60-(VAL(SUBSTR(C_T,1,2))*3600+VAL(SUBSTR(C_T,4,2))*60+VAL(RIGHT(C_T,2)))     &&時間秒數差
TSEC=XD*86400+XT     &&總秒數差
R_D=INT(TSEC/86400)
R_H=INT((TSEC-86400*R_D)/3600)
R_M=INT((TSEC-86400*R_D-3600*R_H)/60)
R_S=TSEC-86400*R_D-3600*R_H-60*R_M
THISFORM.LABEL4.CAPTION='等待自動備份執行........'
THISFORM.TEXT5.VALUE=RIGHT('0'+ALLTRIM(STR(R_D)),2)+'  天  '+RIGHT('0'+ALLTRIM(STR(R_H)),2)+'  時  '+RIGHT('0'+ALLTRIM(STR(R_M)),2)+'  分  '+RIGHT('0'+ALLTRIM(STR(R_S)),2)+'  秒'
THISFORM.TEXT5.REFRESH
IF TSEC <= 0
     ISAUTO=.T.
     THISFORM.LABEL4.CAPTION='自動備份開始執行......'
     THISFORM.COPYCMD.CLICK()
     THISFORM.NEXTUPDATE()
     ISAUTO=.F.
ENDIF

上面那段就是在做下圖這個剩餘時間的計算

楼主:
回覆  shunxing

每個變數命名,要有意義,不然要註解這些變數是做什麼用的喔! ...
引用 网友B:

    ....那會死人.....
畢竟寫出來的程式太長了...

回復  s10274chen

沒註記變數作用,的確會變成只有自己才看得懂
像下面這個也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因為我完全 ...
引用 网友A:

確實~~只有你看的懂~~我完全看不懂...
這應該是C語言吧...

不過~~時間常數..好像都差沒多少

另外~~PERL好像也可以寫出這種的格式...
但我會完全看不懂..我就沒在學下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呵呵!也是,不過在當時撰寫的時候,有註記,確實會幫助很大。
也沒關係,就藉著這次除錯,順便把哪些變數是幹什麼用的,註解一下,這樣下次有要再修改,就省力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真的看不出來這是在做下面那個圖片的動作。

這不是C,好像是其它的.....沒看過。

楼主:
回覆  shunxing

呵呵!也是,不過在當時撰寫的時候,有註記,確實會幫助很大。
也沒關係,就藉著這次除錯 ...
引用 网友B:

    剛剛順便把聊天室的發言累積筆數做各處理...
為了不再像之前一樣發言卡卡的..
我在主程式比較少運作的地方加了核對程式..
也就是有人進聊天室..或是使用特殊功能..
就會啟動聊天室發言紀錄的比對...
只保留後面的30筆資料其他都清除....
這樣才不用每次資料高達2千筆的時候..發言都會卡卡的...

楼主:
看樣子~~~我抓到時間的怪問題了~~~
因該是之前我在懷疑的這指令
$datare7stets = $datare7ste - 1;

之前好像是採24小時才有這指令再以小數點做誤差...
現在是以天的處理方式...那個-1照理說因該不需要了
今天來去改掉..將-1直接拿掉這樣時間差就全部正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跟您之前開發土砲電源程式用的VB很像啊....是FOXPRO

說穿了其實超簡單,第一行只是把日期全部換成JULIAN DAY 然後相減得出天數,之後乘以86400得到秒數
然後就是現在時間跟預定時間換算成秒數後,相減得到相差秒數,加起來得到總相差秒數
這個總相差秒數就是剩餘時間,接著把秒數換算回X天X時X分X秒給人看

這個跟順興大一開始DEBUG的算時間的邏輯其實差不多...

网友:
這是 perl 吧......
日期問題.請全部化成最小單位...秒來計算就對了.

网友:
回覆  conbawa
這不是C,好像是其它的.....沒看過。 ...
引用 网友B:

    語法看起來跟 basic 很像...

楼主:
這是 perl 吧......
日期問題.請全部化成最小單位...秒來計算就對了.
引用 网友E:

    是阿..........

不過剛剛又去修正一些BUG了...

沒想到.......那個-1還是要存在.......
而且錯誤的是...光是還片的檔案處理系統...
就有3個..我只改2個...難怪問題一堆...
剛剛過去店面~~~現場直接修改~~~
剛剛改完回來~~~頭都快炸了...
為了找出那檔案..
還真的被我藏在檔名與功能名稱不太相對稱的地方...
找到之後趕快修改~~~好在指令幾乎都是一樣的..
直接將錯誤的地方套過去就解決了..終於可以輕鬆一陣子了

网友:
您那個-1是一定要在的啦,因為可租天數會包含出租當天啊

楼主:
您那個-1是一定要在的啦,因為可租天數會包含出租當天啊
引用 网友A:

    寫程式...最不想遇到的就是時間換算
與數學的運算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偏偏不可避免....一定會用到。程式「算關邏」.....0.0
聊天室不會卡了啊?讚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啊!原來蠻早以前被微軟買下來了......
咦?難怪有看到類似VB裡面的字串處理函數。

网友:
好棒哦!看了以後重新燃起熱血~~

可是 時間 時間阿!

楼主:
好棒哦!看了以後重新燃起熱血~~

可是 時間 時間阿!
引用 网友F:

    阿~~~
激發你的寫程式的熱血嗎??

网友:
阿~~~
激發你的寫程式的熱血嗎??
引用 楼主:

    看這種沒註解 又頭痛醫頭 不知醫了多少地方的程式 當然會熱血...有想把作者給砍了的衝動...

楼主:
看這種沒註解 又頭痛醫頭 不知醫了多少地方的程式 當然會熱血...有想把作者給砍了的衝動... ...
引用 网友D:

哈哈~~~PERL的好處就是這樣阿...
反正問題都解決了~~在老人家沒有提出新的要求~~
我腦袋至少可以休息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續各大工會之後連PCHAPPY大也要..............

楼主:
回復  pchappy

續各大工會之後連PCHAPPY大也要..............
引用 网友G:

    剛剛看到你進聊天室又離開...看到你的IP...我傻眼了...

我的遊戲天地YES技術交流聊天室告訴大家:酷哥阿水現在已經進入聊天室(23:54:09)[1.175.131.15]

這真的是你的IP嗎?

网友G:
剛剛看到你進聊天室又離開...看到你的IP...我傻眼了...

我的遊戲天地YES技術交流聊天室告訴大家: ...
引用 楼主:

HINET 50M/3M

楼主:
HINET 50M/3M
引用 网友G:

50M/3M........天阿~~你還真有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個月一千二~和20M同價錢~~
我和家人一起出~一個月只要六百

楼主:
..怎麼還比我的4M/1M便宜阿~~~~

其實我還在等待轉換光纖之後費率不變的優惠~~呵呵~~~

网友:
50M/3M停止申請了,被NCC......
據說和16/8M一樣變成私下申請

网友:
回復  pchappy

續各大工會之後連PCHAPPY大也要..............
引用 网友G:

    啊~ 什麼 小的沒有什麼公會... 小的什麼都不知道....

网友:
阿~~~
激發你的寫程式的熱血嗎??
引用 楼主:

現在是痾血。嗚嗚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