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主機板插槽的清潔可否用WD-40清?
火..

楼主(2011-03-22):
因為確定是RAM插槽的金屬接點有氧化,導致讀不到RAM。
不過那個地方無法清。
爬了一下網路上各家說法,有人說噴WD-40沒關係
有人說會滴到主機板,就會腐蝕
不知道有沒有人直接噴過沒事的?

网友:
專業的用法是用洗板水一桶3000業餘的作法噴電子清潔劑燦坤跟順發都有賣一瓶200

网友:
我的做法是拿細砂紙對折,來回刷幾下,氧化的地方就清掉了

网友:
我是直接把攝子插進RAM槽來回拖幾下.....

网友:
我是沒這方面的經驗..

不過用 WD40, 清過很多 VR, 及開關, 效果真的不錯..

用砂紙及鑷子會不會太暴力了些? 那薄薄的一層鍍金, 可能很容易就破壞了, 少了這層保護層, 是否容易氧化..

网友:
WD40要去除銅鏽(氧化物)效果不好
小弟個人是用銅油擦拭,把棉花棒夾扁,沾銅油在插槽裡面來回擦拭

楼主:
WD40要去除銅鏽(氧化物)效果不好
小弟個人是用銅油擦拭,把棉花棒夾扁,沾銅油在插槽裡面來回擦拭 ...
引用 网友A:

WD40去氧化物效果不好,那他的強項是什麼?保養嗎?

网友:
WD40的強項應該是去鐵鏽 + 潤滑吧....?

网友:
WD40的強項應該是去鐵鏽 + 潤滑吧....?
引用 网友B:

還有清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248-1-1.html

网友:
我就是用WD-40處理這問題的....
用牙刷.....

把WD-40噴在牙刷...在去刷插槽...刷完
在去刷金手指...

然後...再將記憶體或是顯示卡..反覆抽插10次...
問題就可以解決了..開機之後~~保證爽

网友:
18禁有副版主了~~~

网友:
我有將WD40噴在SLOT 1 的CPU插槽,噴過後正常使用中。

网友A:
WD40去氧化物效果不好,那他的強項是什麼?保養嗎?
引用 网友C:

潤滑好(但不持久,因為太稀),滲透性佳(拆生鏽螺絲好用),去重油類污垢佳(機油油泥之類,植物油垢類沒效果)

去氧化物質真的沒什麼效果,拿鋁片或銅片試一下就知道了,1塊錢銅板也可以
拿衛生紙用WD40擦來擦去還是油,表面沒什麼變化
用銅油可以讓鋁片或銅片變鏡子,衛生紙會是黑的

网友:
潤滑好  但不持久chiaomuchin 發表於 2011-3-22 10:00 PM

自從有了十八禁不禁板之後看什麼都覺得怪怪的....

网友:
自從有了十八禁不禁板之後看什麼都覺得怪怪的....
引用 网友D:

當然不能抹在不該抹的地方...
欲善其事也不能亂用其器n_136|

補個照片先~
效果有差吧

网友:
我都用名片耶.對折後放進去刷一刷n_136|
要用紙質的喔.不能用pvc那種

网友:
當然不能抹在不該抹的地方...
欲善其事也不能亂用其器

補個照片先~
效果有差吧

引用 网友A:

銅???沒人叫你用在銅上面阿.........
WD-40是除鏽...不是除銅綠.....
用途請先分辨清楚...

而且金手指插槽...是鐵製品..頂多鍍金....
WD-40也可以清除金子上面的氧化物....

而電路板的金手指百分之90是鍍金...頂多鍍錫.....還有其他材質~~我忘了

网友:
我都用名片耶.對折後放進去刷一刷
要用紙質的喔.不能用pvc那種
引用 网友E:

    以前沒使用WD-40我都用小一字起子...
但這樣用..2個多月就跟那台電腦見一次面..
而且~~越處理..見面次數就會越多次..
而見面時間會越來越短...

本想用電子復活劑...但是..測試結果..更是提早報到..
至於原因~~~我不清楚..

最後~~改用WD-40~~~幾乎都是半年以後才會再看到那台電腦..
有的實際測試...1年後才會再次出現接觸不良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說~~WD-40真的是很好用..但也要用對地方...

网友E:
以前沒使用WD-40我都用小一字起子...
但這樣用..2個多月就跟那台電腦見一次面..
而且~~越處理..見 ...
引用 网友F:

順大,wd40用完,要有後續的處理嗎??
比如~~用空壓機吹一吹??

网友F:
順大,wd40用完,要有後續的處理嗎??
比如~~用空壓機吹一吹??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先用空壓機吹一吹...
要不然..上面的垃圾...有可能變成導電的物質..
要是沒先將那些髒東西清除才上WD-40下去刷..
那後果~~我可不敢保證阿....

已經建議過了~~要先將WD-40噴在牙刷上面..才下去刷..
整個噴下去...運氣好~~沒事..
運氣不好..空氣中的水氣太重...可是會造成微短路..
因為..WD-40變成液態..卡在金手指插槽..有可能會讓水氣變成水滴

网友:
當然不能抹在不該抹的地方...
欲善其事也不能亂用其器

補個照片先~
效果有差吧

引用 网友A:

看到銅油就讓我想起當憲兵時擦勤腰的日子....
擦好後都要用衛生紙包起來等學長來檢查@@"

网友A:
銅???沒人叫你用在銅上面阿.........
WD-40是除鏽...不是除銅綠.....
用途請先分辨清楚...

而且金手 ...
引用 网友F:

老大確定記憶體插槽的接觸端是鐵製品嗎?
幾乎各大廠出品的介面插槽都是銅鍍金的,包括記憶體插槽
小弟還沒見過採用鐵鍍金的...
銅綠就是氧化物,鍍了金還是會氧化

另外WD40要如何除鏽? 是防鏽吧
小弟在生鏽的螺絲噴WD40,拼命用鋼刷刷,鐵鏽還是在...

楼主:
那請問銅油有腐蝕性嗎?我怕用銅油擦擦槽,滴到主機板會腐蝕。
另外用酒精擦如何?酒精好像有腐蝕性(我擦塑膠的會掉漆)不過好處是揮發快。

网友:
那請問銅油有腐蝕性嗎?我怕用銅油擦擦槽,滴到主機板會腐蝕。
另外用酒精擦如何?酒精好像有腐蝕性(我擦塑膠 ...
引用 网友C:

銅油有腐蝕性,但不是很強,都可以用手摸了,當然滴到板子不會怎樣,但須要擦拭乾淨
用酒精效果不好,個人覺得

楼主:
銅油是俗稱洗銀水的嗎?那個不是有毒?我記得超臭的
另外請問,所以電子物品外露金屬部分的保養,應該是擦WD-40防氧化嗎?
汽車臘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洗銀水是 阿摩尼亞 (就是尿素喔!!).... 這個當然臭耶, 因為比你自己排出體外的還要濃縮.....

网友F:
老大確定記憶體插槽的接觸端是鐵製品嗎?
幾乎各大廠出品的介面插槽都是銅鍍金的,包括記憶體插槽
引用 网友A:

    確實是銅~~~
不過~~我也有遇過鐵的..
而且~~還很多~~~以前就是有拆下來~~
居然被強力磁鐵西著....

另外~~~用銅油~~~不是會造成氧化速度加快???
雖然可以清乾淨..清過之後的氧化速度更快不是嗎?
WD-40是除表面鏽..它只能除接何處...
也就是說~~~只能用來除卡住的氧化物
除完之後表面光滑度比一般的除鏽劑好..就這樣而已
最主要的~~還是要他的防鏽....

其實每樣東西都有其用途..
要看用在什麼地方...
WD-40最常用在保養..表面"清潔"..與生鏽的接合表面除鏽

東西~~要用過~~長時間"驗證"
才能知道其用途可不可行...
要不然東西要怎麼製作出來用??

就像清潔劑..用途很多..但最重要的清潔劑成份是什麼..你知道嗎?

网友C:
銅油有腐蝕性,但不是很強,都可以用手摸了,當然滴到板子不會怎樣,但須要擦拭乾淨
用酒精效果不好,個人 ...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會產生霧化雜質....
我也不建議使用~~
尤其酒精會腐蝕塑膠類的東西

网友:
清潔劑共通的成份應該是介面活性劑?
其實主要似乎還是靠"研磨"磨掉表面的髒污

銅油那個擦完是很亮,不過很快又會氧化掉,我當時懷疑是故意整人的是不是?
主要應該還是磨擦力很強,把表面給磨掉

WD-40查WIKI的結論是"抗鏽潤滑",至於為何能除鏽? 不知
不過我拿來噴我家被清潔劑混合混凝土髒污卡死的百葉窗旋鈕,很有用就是了

网友:
然後...再將記憶體或是顯示卡..反覆抽插10次...
問題就可以解決了..開機之後~~保證爽爽爽爽
引用 网友F:

    還好你有註明是"記憶體或是顯示卡" 不然你這個應該丟到雷大管區了= =

网友:
自從有了十八禁不禁板之後看什麼都覺得怪怪的....
引用 网友D:

剛看到 才要說 被阿水大先回了= =

网友:
銅油是俗稱洗銀水的嗎?那個不是有毒?我記得超臭的
另外請問,所以電子物品外露金屬部分的保養,應該是擦WD- ...
引用 网友C:

接觸性的金屬端子可以塗矽脂來抗氧化,也不會侵蝕塑膠
但不能用矽膠,矽脂≠矽膠

网友:
確實是銅~~~
不過~~我也有遇過鐵的..
而且~~還很多~~~以前就是有拆下來~~
居然被強力磁鐵西著....

引用 网友F:

就像清潔劑..用途很多..但最重要的清潔劑成份是什麼..你知道嗎?

報告順大~~~我知道

介面活性劑
答對有獎品嗎??

网友:
.......
我只知道最原始的東西鹼片......
因為~~我問的是清潔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