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20吋 液晶電視 實例維修

楼主(2011-03-22):
這台開機黑屏~這台液晶電視不知到是什麼牌= =
紅色區2個.27J 250V變形 更換
紅色區電容全拆下測量及背面補焊
故障品
燒機3小時~~

网友:
恭喜雞雞大完修~~~

网友:
電視外殼背面有DEMO貼紙,有可能是樣品機,或是員工福利品。

网友:
這台是奇美跟順興上次幫我修那台是一樣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台是奇美跟順興上次幫我修那台是一樣的
引用 网友A:

     想說它的電源板我怎麼那麼面熟........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紅色區2個.27J 250V變形更換,下次會注意這類型的故障原因~~感謝~~

网友:
這種電容也會出狀況,歪嘴凸身就是已出問題了,那是短路了。
以後我也要注意了。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分享, 我可能是見少識窄, 要是我看半天可能還不能看出是那個 .27j 電容外觀有異狀呢, 學起了來了, 真多謝

网友:
電容通常是罪魁禍首
是最容易壞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