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電視機發出嗡嗡聲?

楼主(2011-03-22):
家裡的CRT電視有10年了,但是有放著沒開機好幾年了,最近再度打開,影像都無問題,但是一開機就會有持續的小聲的"嗡嗡"的聲音,網路上有說是高壓線圈方面的電路故障,請問這個要修會很麻煩嗎?建議修嗎?

网友:
應該是B+有短路, 電源保護了??

先查一下行輸出電晶體掛了沒有?

楼主:
我是不會修啦,想問要不要找人修,不知道會要多少?看電視無問題,只是一直發出嗡嗡聲很麻煩,另外不修久了怕壞掉..

网友:
ownslaut大:
1.廠牌.型號?
2.熱機會好嘛?
3.拆機後有辦法聽出來聲音是由那裡發出來嘛?

楼主:
1.TECO的TZRM67D,是26吋的電視。
2.有的機器要熱機會變好嗎?要熱多久呢?
3.我還沒去研究拆機。

网友:
1.TECO的TZRM67D,是26吋的電視。
    此是遙控器型號
    非電視機機型

网友:
家裡的CRT電視有10年了,但是有放著沒開機好幾年了,最近再度打開,影像都無問題,但是一開機就會有持續的 ...
引用 网友A:

高壓異音大多高頻積積聲

楼主:
型號是TC2623TX,另外嚴格說是"恩"不間斷的聲音

网友:
最好拆後蓋實際聽看看n_133|
是那部份滴異音n_076|

网友:
尖聲...可能是電感
低頻音...可能是sif故障。

网友:
1.開機一小時後聲音會不會變小
2.確定聲音是由..喇叭..電感..高壓...等...那裡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