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奇美 CMV 946A 19吋 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3-22):
這台CHIMEI 奇美 CMV 946A 閞機無背光~
打開查看是通病~黃區40T03短路了~紅區電容暴了~綠區電容拆下測量~
黃區~保險絲斷了~紅區~貼片短路~
燒機3天~
港都狼仔   aecom   e0982296321   謝謝這3位大大上次40T03GP的回復~
這次我用40N03代用~

网友:
感謝分享
十分清楚~

网友:
水啦~~~
恭喜完修n_006|

請問一下,你螢幕在開機的狀態下,照片拍的好棒,是怎麼辨到的??/
可以教一下嗎??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此片板這種案例算是較好修的,不好修的要多換一些零件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相機不開閃光~我都會多拍一點在選好看的~

网友:
這台CHIMEI 奇美 CMV 946A 閞機無背光~

打開查看是通病~黃區40T03短路了~紅區電容暴了~綠區電容拆下測量~
引用 网友B:

短路這是DS極導通嗎?
紅區貼片短路??請問這是怎樣良測??

网友:
MOSFET測量方式有前輩寫過相關文章
測量貼片阻抗也是
新手上路區有相關文可以爬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請問紅區貼片電阻短路,若不更換一樣可顯示,是否可忽略不管它呢?

网友:
該區電路有關於背光電路MOSFET驅動,若元件不正常可能會導致功能異常或後續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該區貼片電阻不更換的話,會容易再把mosfet燒掉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有這種可能性造成MOSFET以及PWM IC的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狼大的回答,謝謝!

网友:
修這台的經驗都是 電容 保險絲 跟MOS~

网友:
感謝無私分享
解說清楚易懂
~~~~~~~~~~有開班授課嗎?~~~~~~~~

网友(2011-08-14):
請問,我有一台一樣的機型

開版大大說的故障點我也都有

並且換過了

但是開機背光還是一閃即逝

不知道在來要朝哪裡下手檢查?

感謝^^

网友:
先確認燈管的好壞

网友E:
感謝港都大大

外接燈管測試,燈管是好的

网友(2011-10-24):
大大勵害這模多小零件都能找到那些故障

网友(2011-11-30):
引用 网友E:
感謝港都大大

外接燈管測試,燈管是好的

D大你好,是高壓板外接燈管測試嗎?如果正常,那表示正常的是高壓板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