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mer 350 Power無動作求救

楼主(2011-03-22):
各位大大:
        小弟的power上次在上機準備檢修主機板時,裝上了cpu的假負載,開始準備量測的當下,
        power就突然自己停下了,拍了幾張照片上傳,請各位大大幫忙~~新手開始亂修東西
      圖一:燒焦的一隻腳(不知道是否為這裡的關係),燒焦的零件腳位是直接110v開關進來的第一個地方
                   單接13、14腳不作動

     圖二:燒焦零件的型號

     圖三:供應器側拍,拆下來就長這個樣了~~~

网友:
那顆是因該是電感~~不太容易壞~~可能你要多提供一點訊息,版上的大大們才有辦法幫你建議維修方向~~

网友:
燒焦的零件看不請楚
是HS  EE25-2嗎?
如果是
那是變壓器
能再補多張相片嗎?

网友:
各位大大:
        小弟的power上次在上機準備檢修主機板時,裝上了cpu的假負載,開始準備量測的當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照片可看出它繞的線很粗,除非是虛焊,不然故障率很低
不動作肯定故障是在其它地方,量一下紫色和綠色線有電壓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H大:那顆零件的型號是HS EE25-2沒錯~~~
四隻腳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弟是新手,目前還在觀看以前的維修文,
紫線電壓:5.1v
綠線電壓:4.9v

网友:
能否請版主多貼些照片上來嗎?尤其是輸出端的電容,看有無凸頂的。
還有觸發後,+3.3V、+5v、+12v等有測量嗎?

還有主機板有無短路?

网友:
樓主您貼錯區了,是否請版主移到電源區去?

圖片是很清楚,只是沒看到重點位置,如7樓大大說的輸出端的電容,
還有上視全景圖,基板銅泊面等,
Wish 大有一篇提到,有+5VSB查低壓側,無+5vsb 查高壓側,
多爬文說不定就已找到答案了。

楼主:
這是小弟今天補上的~~~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基本正面

基本正面

基板正面

輸出端電容

輸出端電容

輸出端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這是單獨測試power
單獨上電未啟動時
紫線輸出是5.1v
綠線輸出是4.9v
低壓端有一12v 12cm的風扇
在我直接短路第8隻腳灰色與第14隻腳綠色時
只聽到"答"的一聲,但是風扇沒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馬上請版主移動~~~感謝告知
目前白天上班正找空檔時間爬文中~~~
也謝謝w大告知小弟明路

网友:
這台 PSU 加上電時, 風扇是轉一下就停? 還是轉都沒有?

建議你(佯用一下你的圖):

1. PWM 控制 IC 應該是如附圖紅點, 量一下供給的電壓是否正常, 這張圖實在看不清楚編號? 可否來張特寫?
2. 若是風扇轉一下就停, 應該是輸出電壓不對, 導致保護啟動, 可能請你查一下藍點上的蕭特基共陰極整流二極体是否有問題?

网友:
[在我直接短路第8隻腳灰色第14隻腳綠色時]

不知道有哪一篇文章 , 有提說要這樣做啊 !!

請先查明後再動作 !!!

楼主:
今天空閒時間爬了一些以前各位大大維修的資料,這幾天下班回家開始會把IC都解焊下來檢查~~

楼主:
這台 PSU 加上電時, 風扇是轉一下就停? 還是轉都沒有?

建議你(佯用一下你的圖):

1. PWM 控制 IC 應該是如 ...
引用 网友F:

C大:
    PWM IC編號是:AZ7500BP-E1
                               729J07
    當初接主機板時記得是主機板電源LED燈有亮,但是一按POWER ON,就只聽到"答"一聲,
     藍點的三顆二極體都拆下來量過
     由上到下的IC編號是 S20C45C    F20C20C    S20C45C
    三顆都有去找DATASHEET確認腳位量測過,沒有短路現象
     右邊的三顆N通道MOSFET也拆下來量測過是正常的,
     接下來會再量測板子上的電阻部份,如果正常,再把六顆晶體焊回做PWM IC量測

网友:
如果你的風扇動都沒動一下,  那麼電源開關線圈初級(也就是 3.3、5、12V.. 等用的線圈)可能出問題..

建議你檢查一下初級的推動晶体及 7500BP 的 IC 上面電壓是否正常..

反之, 如果風扇會動, 代表電源開關次級有輸出, 但電壓不對或電路異常, 所以起保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將六顆晶體焊回去後,接上市電,測量7500BP電壓,使用指針電表量測電益值大約是18V~19V,請問這樣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