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鐵捲門遙控器

楼主(2011-03-22):
遙控器

遙控器

家人說遙控器不能使用了
換了電池也一樣
一拆看後,發現負極因為電池漏液
但是按下去燈還是有亮的

清一清後就如圖片中的樣子
不過依然鐵捲門還是沒反應

搜尋後,藍色那個應該是所謂的可變電容吧
調頻率用的,由於時間很晚了
只能明天再試試了

想請問各位前輩...
按鍵按下去,燈會亮
但鐵捲門沒反應,要怎麼檢查阿?

謝謝。

補充說明
電池換新的,量有 12.69 v,無法開啟

网友:
先檢查電池是否足夠12v?

网友:
1.偏頻 (頻率跑掉了)使用非金屬材質之螺絲起子,調整可變電容
2.亂碼 (code碼遺失) 使用拷貝器重新燒碼
3.無輸出 (無線發射電路故障) 使用拷貝器檢查是否有頻率輸出

网友:
贊同雄爸爸的推論!

网友:
有時漏液會損毀線路,先檢查線路有無斷線,元件接腳有無被腐蝕

网友:
可變電容壞了
用陶瓷棒轉一下'擺褔別太大;可能還可以用
不然可變電容換掉'再重調頻率(要有機器否則別亂調)

网友:
再不行的話~~~來跟我再買一個吧

网友:
電池漏液~造成IC板線路腐蝕後銅線銹斷~~用美工刀刮刮~~找找看>>不難就是電子零件被漏液滲透漏電??請用香蕉水清洗>>再不行拷貝换新..

网友:
小弟的做法是
先換新電池
人先在鐵門下
按住上或下 可變電容
慢慢轉..轉到會動
大約記下轉到多少~多少會動
走開鐵門大約5~10公尺在做一次
只轉記下的位置 要轉很慢....最遠大約30~50公尺
這樣調出來的頻率..會跟用機器調上下1~0.5左右

小弟我有二台在copy遙控器的機子..0.0
上面是我家自己的我才會這樣做..
因為在抓最遠位置..正常都是直接用機器copy而已

网友:
小弟的做法是
先換新電池
人先在鐵門下
按住上或下 可變電容
慢慢轉..轉到會動
大約記下轉到多少~多少會動 ...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調教高手"
道出了箇中的"精深奧義"

楼主:
跟各位報告一下
轉了...
不過還是不會動...

很想去買一台遙控器拷貝機....

网友:
幹嗎為了一個遙控器買一個拷貝機,如果你真的要的話~~~~~我可以想辦法捉台賣你
你的遙控器看起來像跳碼,一 般的拷貝機可能拷不出來,可以看IC上編號HT12E  PT2262 AX5326 HT6014這頪的拷貝機率較高.如果是跳碼有些可以拷有些不能拷,IC開頭多為HCS開頭,拷完後還需到現場學習才可使用,否則
拷了也不能用,所以跳碼都需設定喲,  又或者你可以買原裝機回去設定,

网友:
你的機器看起來像弘翊做的 Arties 目前無法可拷只能拿原裝機去設定,可以看遙控器背面或ic上有沒有貼編號如a114之類的,如果有的話,可以幫你問看看,但也有可能人家綁住了,指只有安裝此遙控器的鎖店才有賣這個發射器
一個約500元

网友:
再教你一個方法,先將頻率調回347m 然後拿一個正常的遙控器,和這個壞的遙控器,先按正常的那顆上加下同按
遙控器主機蜂鳴器會叫,然後你再壓這個不能動的,一樣上加下同按,看會不會動作

网友:
如果調不回347m那就沒用了,(要有機器)

楼主:
我是看到這一台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為了一個遙控器 買一個拷貝機...划得來嗎...

网友:
跟"為了喝牛奶養一頭牛"是一樣的道理n_118|

网友:
跟"為了喝牛奶養一頭牛"是一樣的道理
引用 网友B:

   這讓我想起了我朋友 之前VCD剛出時 他在路上撿到了一片A片 結果為了看那片子 花了8~9千塊買了一台VCD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淫賤不能移的高手,跟我是師兄弟,我為了看不要錢的A片,開始學裝電腦...

网友:
看你有沒有認識的開鎖電.請他們幫你拷貝一次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這臺多少錢?

网友:
你如果買了遙控器拷貝機.也可以拷貝賣給人家,又多一份收入

楼主:
買了一台
遙控器拷貝機
明天到貨
再來弄個開箱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一台
遙控器拷貝機
明天到貨

好兇…瞭下去了呢。呵

楼主:
請問...
如果遙控器無頻率
是出了什麼問題???

网友B:
沒發射,可能RF電路異常或根本沒信號從IC出去,電源電路也可能有問題,尤其是漏液過的機板,電路與接腳受腐蝕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發射,可能RF電路異常或根本沒信號從IC出去,電源電路也可能有問題,尤其是漏液過的機板,電路與接腳受腐 ...

那這樣要補焊嗎?
或是電源IC拆下來重焊

楼主:
以下錯很大
47k歐沒故障....
我錯很大
這下不知道那裡出問題了 ....

---------------------以下錯很大------------------------------
昨天把左邊部份
解焊下來再重新焊上
一樣沒有射頻

然後拿一樣的遙控器去比對
發現 473的貼片電阻不通

請問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去替代473貼片電阻
小顆電阻不太好找

請問...
電阻如果要裝跟原本不同的規格的話
一定要比原本的電阻值還大嗎?

如果電阻值一樣,但形狀大小一樣
也可以用嗎?

网友:
虎威的子機早期會有問題,機子本身不壓按鈕,即會耗電,(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所以電都很快就沒電,要常換電池,可用三用電表串聯測電流,即可知,如果真要買,建議買台灣做的,以免售後服務做不完,再者,如遇新品不良(機率很高),要退換貨也會很麻煩

楼主:
在兩隻相同的遙控器比對下

在紅點位置無電壓輸出

正常的遙控器 應該會有4.8V

於是我很天真
在第 5 腳 跟 第 8 腳
加個47k環狀電阻

有頻率了....
心想說,終於給我修好了

結果回到家...一樣不行
怎麼會這樣...

楼主(2011-05-04):
那顆 IC 買回來換上去
頻率也調整了
但是,門就是不給開

原本的是IC規格是
HCS200/SN0503

現在換去的是
HCS200/SN0508

不知道SN後面的數字有什麼差別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所有貫穿孔補錫。可能是貫穿孔不通。

楼主:
今天把IC拆下來再換一顆新的
門還是不給開

另外再調頻率時
有時候 300多 會跳到600多
是不是可變電容壞了

還是本身的IC 跟原本舊的不相容
可以又同樣的 HCS 200
怪了...........
該補了也補了,該焊了也焊了
比對另外一顆遙控器,電壓也都正常
到底問題在那裡啦....

网友:
可變電容壞了.

楼主:
IC換了
可變電容也換了
一樣都不行
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