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賣﹞飛瑞不斷電系統A-500型(壞的)

楼主(2011-03-22):
這是朋友託我幫他賣的,他說不要低於200就好

裡面的電池已拔除,因為他起先是以為電池壞了 所以去買了一個新的

結果裝下去還是不行,會修的大大們就買去修吧

能自取、面交 最好(我住在彰化和美這邊)

以下是這台的圖片

网友:
我剛好跟你相反...
我是A-500電池壞了...機器電路是好的...

但因為手上已經有比較好的C-1000機型,
所以A-500就因為不想去買電池....而把它閒置在角落旁...

网友:
樓主你就把它拆來修修看吧!
看故障點在那裏,有問題的話版上提問,
再說ㄚ游大也可提供對照,如果他沒空,我也有一台待修品可以來相互研究啊!

話說ㄚ游大,那示波器有沒有潦下去?

楼主:
恩...我想也是吧
我會拆開來看看的,到時還需兩位前輩教導喔

有拆了..但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還是阿游大您的可以低價賣我嗎???

网友(2020-05-08):
搬板凳,上課囉

网友:
上甚麼課,早就下課了。

网友:
2011年的文章還能回
真是厲害
可能你要把哆拉A夢找出來然後帶你回2011年才能上課喔{n_134:}

网友(2020-08-05):
哈哈哈 下課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