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150 s4 多重故障維修

楼主(2011-03-22):
這一台是從回收埸50元買回來的,回來時不過電,按鍵沒反應,經檢查,有爆電容(全換了),按鍵一顆漏電(也全換了),用手電桶照沒畫面,還是不能開機,刷一下mcu,開機ok~~
看一下型號
mcu
裝上編程器
打開電源
選擇程序
燒完後裝好,可以開機了

換電容和換按鍵因為很平常,所以就沒拍了,謝謝您的收看,請多多指教n_020|

分享一下程序

网友:
恭喜完修~~又多了一台可以用~~

网友:
mcu 是我最怕的問題了,雖然很簡單
可是常常找不到零件、程序…

請問您那台燒錄器是那一台??

楼主:
mcu 是我最怕的問題了,雖然很簡單
可是常常找不到零件、程序…

請問您那台燒錄器是那一台?? ...
引用 网友A: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8115867
是這一台

要程序這裡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5950&highl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 G840 對於LCD 的MCU .支援度不夠,常常不能燒
資料收下了,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E大功力越來越強!!

楼主:
回復  e0982296321

我的 G840 對於LCD 的MCU .支援度不夠,常常不能燒
資料收下了,謝謝 ...
引用 网友A:

萬用燒錄器跟mcu編程器其實各有其擅長的領域,很難比較。
當初我本來也考慮vp-890,不過我對主機板的修復還有長的一段路要走,而且vp-890的單價很高,
我目前是以修液晶為主,所以選擇對mcu支援較高的mcu編程器,其實這台機器有個特點,就是可以在線編程,有的機種不用拆機器。

网友(2011-04-23):
真是實用的資源~感謝大哥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