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216D 正常使用中偶有黑屏幾秒鐘

楼主(2011-03-23):
Hanns-G HW-216D 買來就偶而畫面黑個 1.5~3 秒, 一直以為是顯卡的問題, 換一片顯卡一台主機依然故我. 這不是個案(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854139&p=1), 也有用媒體播放器接色差端子, 也是會偶而黑屏,
以為是對岸播放器的問題, 拆開播放器進補後症狀一樣沒變.
今日閃爍的頻率有變高, 想這螢幕也三年有餘, 就拆開來看有無零件損壞. 果然一堆凸頂電容, 也不管有沒有凸, 全部換掉.
電源 PI 板 編號 fsp055-2pi01 與 Acer X221W 用同款 PI 板

連 AD 板都有凸電容

AD 板上視圖

手術完後在上電測試, 閃爍的頻率有降低, 但還是會發生, 固定在畫面接近全白的時候,

暗屏之前的畫面

按了播放器之資訊鍵秀資訊黑框後, 亮度變低就出現了消失的畫面, 再按一次資訊鍵畫面消失(屢試不爽)

高壓保護啟動? 高壓不都一直點著, 只有 LCD 在動作而已,
不懂先去睡明日繼續..

网友:
要先確認是背光閃還是畫面閃,背光閃請確認背光電路,畫面閃請確認AD與面板

网友:
聽狼大的就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手電筒照黑屏看不到一點點東西,
有可能是 AD 板,
but 面板損壞?
請問可能原因是什麼?
謝謝..

网友:
在黑屏下若看不到東西,表示並非背光問題,可能是:
1.AD造成面板顯示的異常
2.面板本身的異常

假使是NORMAL BLACK(不通電下不透光)的面板,在顯示全白畫面是最耗電的時候,若是面板本身電源電路或是AD供應電源不穩的話,會造成顯示的問題

先測看看畫面開始異常時,AD上供應面板的電源電路及穩壓IC的輸出電壓有沒有變化,可以的話,請使用一組通用板,搭配原本的電源及背光電路,觀察問題點到底出在誰身上

网友:
話說樓主剛買來就出現狀況,為何沒有送回原廠維修?
等到過保後,在自己動手恐怕故障原因會更多
Hanns-G 螢幕的ad板上零件都不多,但不太好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時兩個東西壞, 抓到一顯卡以為螢幕沒問題.
還有狀況有時要半個小時才閃一下,
按照以前送修的經驗這種長時間偶發性毛病很難修..
查 google 知道後來有新的韌體修正一些毛病.

楼主:
新發現 用電腦 D-sub 看同一段畫面不會黑屏,
但是用 DVI-色差 端子就會會黑屏.

网友:
有沒有試過換DVI線?

另外您當初AD的電容有沒有全換還是只換大顆的?

网友:
還是聽狼大的 AD的電容有沒有全換,這個就是重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源板除了主濾波電容沒換之外全換了,
(少了標稱值 2u, 想換但是手上電容過胖裝不進去)
A/D 板子只換了兩顆大的,
明天再把她全換了.
DVI轉色差線是原廠附的,
以前認為這是特殊線材沒的買所以沒想到要換.
謝謝回覆.

楼主(2011-09-07):
這陣子忙完了繼續奮鬥, 拆開一看 A/D 板上 12V & 5V 濾波電容又凸了,
這次換25V 的 sanyo wg 電容, 然後再把 A/D 板上的 C31,39 220u/16V 換成 270u/16V, C114 capxon 47u/25v 換成 sanyo oscon 33u/20V,
辛苦裝回去再測故障依舊,
不得已只好聽從前輩建議工作時候測量電壓, 因為機構關係只有如此測試,
用電錶一量高壓就跳火立刻滅掉, 在用播放器 play 相同片段, 在畫面全黑時候,
測量三個 smt 的 1117 穩壓 IC 分別是 3.3, 3.3, 1.8V 與黑屏前相同,
5V 為 5.11, 12V 有稍微高一(13.7V)些, 再用電錶去量高壓並無跳火現象, 研判高壓已經切斷,
過流現象嗎? 燈管 3~4 年顏色是比新螢幕偏黃, 但亮度還很夠, 並不打算更換燈管,
朝著更改限流點著手, 此 PI 版可跳 JUMP 來調整限流 6~7.5mA, 更改到 8mA 試試.

楼主:
限流電阻降低後測試依然無效, 注意到 PI 板子上有一個 on/off pin 腳,
當黑屏的時候此腳降到 0V, 平常大約是 3.3V, 這控制方向是 A/D to PI or PI to A/D?
嘗試拔掉一根燈管讓保護電路工作, 測量 on/off pin 還是 3.3V,
因此這方向是 A/D to PI 板.
這 pin 腳應該是 CPU 過來的訊號, 到底是為什麼他要關掉 on/off?
無訊號? 可能是韌體的問題嗎?
家人要回來了, 東西收一收明日再戰..

网友:
燈管輸出不能直接用電錶量,可以參考chlu兄之前貼的測試方法
AD上所有的電解電容建議是不管測試正常與否都換掉(有時是電容特性退化,但一般電容表無法精確測試出異常)
另外可嘗試更換MCU附近24CXX的SERIAL EEPROM

楼主:
A/D 板子電解電容全換了, 故障還是沒解決.
分析色差端子:
http://zh.wikipedia.org/wiki/YPbPr
的訊號 Y(綠色端子) 明度與同步訊號同時發送,
播放過程中把 Y 端子拔除影像就會消失,
朝兩方向研究
1:媒體播放器 HD300B 的色差信號不相容
2: A/D 板同步分離電路問題
準備把老 XBox 一代色差端子接上交叉測試.

楼主:
使用 Xbox 色差觀看有問題的影片並不會引起黑屏效果,
現在判斷是 300B 的訊號相容性問題,
曾經在 300B 的影像亮度設定由 25 調到 17~18 播放亮白光影片就不會黑屏,
但是有的影片亮度又不足, 決定朝硬體修剪 Y 訊號著手.
拿出電阻盒並在 切換盒 Y 的端子上, 電阻調到 65 ohm 不黑屏了,
換成固定電阻換上後竟然 HD300B 無法開機,
重新再接上電阻盒調到 115 ohm 可開機後 換上固定電阻,
HD300B 的亮度設定由 25 調到 24 就跟黑屏說 bye bye 了,
這樣算完修嗎? 不知道.. 要再去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