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裝電腦???(菜單)

楼主(2011-03-23):
這兩天小弟得到機瘟~~~
昨天燒了一台導航機
今天燒了一塊主機板~~~
(主機板爆漿)
想順便換主機板與CPU
不知各位前輩有何是否指點(菜單)
需要購買CPU.主機板.RAM
intel社的
.基本上文書系統.FB.BT.看電影...等等

小弟的想法
I3-500
先謝謝各位前輩了...

CPU 英特爾i3-530(詳)   1 * 3850 = 3850 →
主機板 微星H55M-EM3(詳) (圖)   1 * 3390 = 3390 →
記憶體 金士頓KVR1333D3N9/2GB(詳)  1 * 1550 = 1550 →

网友:
記憶體怎麼2G的要1550?

网友:
文書用~~i3??

老大真幸福啊n_133|

网友:
http://www.coolpc.com.tw/evaluate.php

這是最多人用的估價網吧 ,您也在新北市,過去很方便

一仟伍 應該可以買到4GB的記憶體才是.....

网友:
RAM貴到有點誇張,2G應該不到這樣的價格。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02&SR_NO=DRAC03
可以的話就上4G了。

网友:
他那台記憶體的價格...應該是被加了安裝費了....
通常~~記憶體要店家安裝..幾乎都是那個價格..

所以每次有客人來..要我安裝記憶體..我都叫他自己去大賣場買
買來不會裝~~或是怕裝壞的..也是很多..
有的買新的居然叫我幫他安裝..我都一定先開500元的安裝費..
要不然就他自己裝..裝壞也不關我的事..我還欲過買錯的..規格不一樣
所以~~會被開那價格..一般都是傳統的電腦維修店.....

网友:
記憶體也是要會裝阿 ~...以前DDR1 常常 反裝的一堆~
還有插上去 ~沒有偵測到 ~...以為能用~也不會去系統看..CC還以為有成功的

网友:
這兩天小弟得到機瘟~~~
昨天燒了一台導航機
今天燒了一塊主機板~~~
(主機板爆漿)
想順便換主機板與C ...
引用 网友A:

建議cpu改用1155腳位(1156CPU已經慢慢退出市場了)
Core i3-2100/3.1/3M/95W/LGA1155>>>>>3600左右
MSI微星 H61M-E33 >>>>>2400左右

网友:
我建議用LGA1155架構,如果不打電玩用內建繪圖功能的第二代
i3\5處理器,記憶體價格或者預算允許以4GB做標配....

目前記憶體和硬碟應該有漲,商人藉日本地震搞漲價..

网友:
大潤發【華碩AMD 雙核電腦有特價】~可是[速度比較慢]~因為有含win7作業系統!! 不過有3年保固~可以考慮一下^-^  有外殼與電源供應器^-^
時間到 3/29~    還有6天的時間可以考慮一下!!
ps:要是咱 可能不會買win7系統~   錢拿去把RAM加大到2G!!

大潤發網址
http://www.rt-mart.tw/edm.asp?fno=57&no=76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
小弟有考慮過那一台
有OS有硬碟~~

但是小弟還是喜歡拆拆裝裝....
小弟現暫定
I3-2100
主機板未選定
主要差在小弟還是需要IDE插槽~~
H61好像都沒有了...

网友:
只是用文書系統.BT.看電影

用I3 感覺...不划算
CPU3850 .版子3390 感覺太貴了....

我的話不如用K8
CPU AM3 255~260  $18XX
板子    $15XX~19XX 還找的到全固態的
RAM DDR3 俗到底
省下的錢還可以買張顯卡GT430 也不過23XX~24XX

連顯卡都買主機一整台(不含螢幕),應該不會超過10000
而且遊戲應該都沒問題,又省電..不關機也不怕
倒是這月開始 還有IDE的版子都開始停產了...

我是省錢一派的....錢是越來越難賺了...XD

楼主:
只是用文書系統.BT.看電影

用I3 感覺...不划算
CPU3850 .版子3390 感覺太貴了....

我的話不如用K8
CPU  ...
引用 网友B:

疑~~~
前輩怎麼知道小弟有找IDE的板子~~~
用I系列的習慣了.....
家裡還有好幾顆IDE的硬碟....

网友:
現在全新的500GB SATA硬碟 也才1200左右
主機板上的IDE插槽逐漸被消滅,也是個趨勢
不如就賣了舊的IDE硬碟吧

如果硬要留,就只能去找IDE插槽的陣列卡...

网友:
昨天才裝一台AMD X2 250
記憶體4G.硬碟1TB.880內顯
8000元
IDE店家是推薦我用SATA轉換卡

网友:
IDE轉SATA轉接卡
這也是個不錯的方法

我忘了我自己的電腦上,也有兩顆IDE轉SATA的硬碟...
不過那轉接卡是K7時代主板送的,都快忘記它們的存在

网友:
......不建議用IDE硬碟在新電腦.....
因為~~~你這樣裝~~倒不如去買一台爛的配備來用...

我會這樣說~~是因為電腦整體效能大打折扣了...
而且在高速運作下..卻因硬碟的轉速過慢造成整台電腦速度便慢....
這種事情可是常常發生...除非~~你IDE硬碟是裝起來用再存資料的
並非用在主系統用的...如果要存資料用..那用一條IDE轉USB的線更方便..

网友:
應該是解釋成 傳輸速度 過慢,會比較貼切
3.5吋硬碟轉速不管IDE或SATA都是7200轉,除非很古董的IDE硬碟才有可能5400轉
但是 資料傳輸的速度就差了好多倍

我那兩顆IDE轉SATA的硬碟,是拿來操BT用的

网友:
應該是解釋成 傳輸速度 過慢,會比較貼切
3.5吋硬碟轉速不管IDE或SATA都是7200轉,除非很古董的IDE硬碟才有 ...
引用 网友C:

呵呵~~也對....

我以前就欲過客戶說電腦要升級...
結果看一看~~所有的東西都是586級別的大腳硬碟...
當時已經出到478的P4-2.4G...
當時我看過~~請他直接整台換新..但他不接受建議..
去找附近的另一家組裝...這下好了...
真的只有光碟機.硬碟.軟碟.跟外殼沒換
其他都換掉了..這下好玩了...
它的升級後電腦..3天候來到我這..問我為何無法開機...
我大約看了一下~~已經升級了...我只開機看了一下~~
然後就請他送回原本升級的店面..原因~~是它的硬碟燒毀了..
之前就有提醒他~~要換~~連硬碟也要換掉..
他沒換..現在燒掉了~~不關我的事..我連修連叫他換新硬碟也不想幫他..
畢竟~~這以後牽扯的問題更多..

楼主:
呵呵~~也對....

我以前就欲過客戶說電腦要升級...
結果看一看~~所有的東西都是586級別的大腳硬碟... ...
引用 网友D:

這種是常常小弟也有發生
別人家的東西
跑來跟你大小聲
明明東西上面貼別家的保固標籤
硬要到你家要求保固.....

IDE硬碟
小弟拿來放資料的......

网友:
主機板爆漿是最軟的了
把錢省下來吧
這是維修DIY最佳故障板
而且只是文書機
P4就強到有餘了

网友:
Q.IDE轉成SATA介面用會不會功力大減?
A.看狀況!

首先硬碟規格不能太老舊,7200轉的效能都不會太差,SATA只是傳輸
頻寬大,硬碟內部傳輸效率並無法塞滿這個頻寬,除非你是用SSD。

因此,我個人認為透過橋接裝置將IDE轉成SATA介面跑無傷大雅,但那
顆橋接晶片要挑過!避免它形成效能瓶頸.....

SATA從1.X、2.0、3.0一路發展過來,現在有機會塞滿傳輸頻寬的就是
SSD陣列的應用,不然都是喊爽的....路那麼寬車沒那麼多塞不滿..

楼主:
主機板爆漿是最軟的了
把錢省下來吧
這是維修DIY最佳故障板
而且只是文書機
P4就強到有餘了 ...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
此主機板
小弟會拿來做其他用途(維修後)...
伺服器之類的....
況且
小弟的CPU世人稱吃電怪獸與噴火龍
PD 920 2.8GHZ

网友:
回覆#4
幫忙貼個  一些cpu ram報價照片...給網友看~ 俺也可以看!!
【看報價】就不用跑 光華商場了。。。真的要買再去^-^

ps:ram  DDR3 1333MHZ  還是真便宜~ 可惜咱【1年6個月~3年前】的舊電腦【DDR2 800MHZ RAM 就不能用了】
買ram的同時~也要換換主機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