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tattoo A3233刺青機~破屏維修實例&面板拆解

楼主(2011-03-23):
這台HTC tattoo A3233是客人拿來維修的.
由於原廠報價太高.客人又捨不得換新.所以就要我幫他處理.
很明顯面板破了.至於內容有沒有怎樣.客人要我順便幫他檢查看看.
聽說是喝醉酒摔到地上.不過很神奇的是觸控板竟然沒事.
由於以下沒什麼技術.所以各位看倌就看圖吧!
破的真徹底

取下後背蓋及電池

取下面板蓋

取下下背蓋

拆下面板及觸控板連接線

電路板和面板分離(這邊有4顆六角星螺絲)

取下按鍵板

取下面板

這邊是所有的零件

這是面板型號

趕緊來去跟廠商叫貨.這面板竟然調不到貨.
銷路太好.還要用預購.難怪台灣首富換人做.那就慢慢等吧!

等了10多天.終於來了.

保固貼.保護膜都在.

拿出舊面板比對.應該沒有問題了.

至於裝回步驟.請把拆機步驟.倒帶自行觀看.

裝回電池

先開機測試看看.

全部組合完成.

測試其餘部份都沒問題.交機.
畫面還真漂亮.難怪客人捨不得換.

拿出破的面板

這是面板的電路部份.只有幾顆零件.還真簡單.

面板分離.

導光板.偏光片.彩色濾光片和一般螢幕面板一樣都有.

就是這5顆LED.畫面才會這麼漂亮.

网友:
大螢幕手機最怕摔、壓、扭了

网友:
說沒什麼技術嘛...至少手要夠功才行 這麼細小的東東 耐心也要夠才做得起來^^

网友:
面板都破成這樣了,觸控玻璃竟然沒破啊?
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請問板主工業用人機介面(siemens tp270系列)有在維修嗎?

网友:
看了消遙大的手機維修後,感覺手機面板更換還蠻簡單的,
只是一般人光是零件要到哪才叫的到,那問題比維修還困難.

网友:
我也曾經自已換過螢幕總成,那次是壓到,也是破液晶,觸控板沒破,超神奇,一樣都是玻璃,觸控板還是在最外面那片。
說實在的,換那東西,工沒幾百,還是給人家換就好,
有的時候,該給人家賺的,還是要給人家賺
自已換三次,第三次就把主排線給弄斷線了

网友:
看了消遙大的手機維修後,感覺手機面板更換還蠻簡單的,
只是一般人光是零件要到哪才叫的到,那問題比維修還困 ...
引用 网友A:

網拍上很多有在賣殺肉的,也有原廠料件的,找一下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關於手機零組件缺料.您可以在本論壇徵求.本論壇潛水高手很多.
或者有需求也可以pm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gkjnn你貼的連結正是我工廠目前使用的機型
TP270 有 6 " 與 10" 2種機型
網頁拍賣的是TP270 10"機型

請版大參考以下我發的主題工業用觸控式液晶螢幕 維修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6764-1-1.html

有找過高雄廠商 達鈺科技有限公司,廠商來工廠看過後已經一個月了,還沒找到可用的觸控模組。

廠商說6"的機型實際尺寸為5.7" ,10"的我忘記廠商說幾吋了,可以參考我拍的照片推算尺寸。

网友:
說到面板.....
okwap a700的面板一塊多少錢阿...
知道的報個價PM給我...
我老婆的同事說要修~~
但要先知道價格~~~~太貴的話可能也不打算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WINDOWS 7剛出來時.很多客人拿螢幕來改成觸控螢幕.只是不知觸控模組是否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觸控模組應是4線電阻式的,要不必安裝驅動程式就可以用(tp 270 用wince 3.0的作業系統),也就是與原來的是相容的觸控版才可以替換。

网友:
哈哈剛好自己正在用呢...如果破屏就可以照著換

网友:
看來不久的將來又多了一個行動通訊工會來追殺了 >"<~
不過看起來真是爽快呀. 快狠準. 馬上又一台健健康康的手機可以用

网友:
恭喜完修
大大用智慧型手機真好,我還在用3年多前的Nokia N73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收到這種"智慧型手機"...

网友:
恭喜逍遙大,賀喜逍遙大完修,說到拆手機,拆到手軟,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順老大
現在台灣數一數二的手機零件商"志登"
可以去看看

网友:
回復  shunxing

順老大
現在台灣數一數二的手機零件商"志登"
可以去看看
引用 网友E:

    有人已經有提供資訊給我了~~
以後遇到在去問問~~感謝^^

网友:
志登是在高雄市嗎?
不是公司也可以去買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高雄沒錯.不過要加入他的經銷商才能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