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E150剛開機沒點燈就失電--完修

楼主(2011-03-23):
我十年老古董很不幸的陣亡了,目前只能靠老古董P2筆電上網....

故障症狀:
使用到一半畫面閃動花屏,本以為是顯示卡問題,結果發現顯示器
電源無法關閉,拔除變壓器後重開卻發生電源指示燈亮了即滅。沒
有正常的點燈....沒訊號....待機動作,懷疑AD板故障....

經拆機後發現內部電容均外觀正常,測量後發現變壓器12v進入dc-dc
板輸出電壓似乎異常,有12\5\3.3v,在3.3v部分連接ad板之後電壓
會降到2.3x。dc-dc板全部電容經測量容量誤差在5%內.......

煩請各路高手給予技術支援.......感恩

网友:
a471大,AD壓降......短路部分要排除囉!AD上的穩壓、濾波,處理3.3V進來後的這部分電路要檢查。

网友:
也不排除3.3V穩壓老化.....

网友:
這...該不會是變壓器壞了吧!
很多都只是單純的變壓器壞了,
卻查機身上的機板查半天都找不出問題!
先試著換一個變壓器試看看吧~

网友:
電源電路上的小型SMD電容也需檢查有無低阻抗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我會找找3.3v電路相關有無短路........
看外觀都沒有異常,看來這問題很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ad板端還是dc to dc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點我已經換測過了,換了外接變壓器還是一樣.....

我懷疑不是ad端就是那個dc-dc出問題......

3.3v由5v降壓得來,透過一個smd BA1E sot-23-5封裝的不知
身分元件與一顆電晶體外觀上面寫A1020和律波電容構成.....

5v則是透過76107D N-ch mosfet搭配60QC04雙二級體由12v降壓
過來的......
DC to DC電路算簡單,若不是他那就是ad有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大,我測了3.3v進ad後的電路,對地電阻55左右,剛近來的濾波電容
容量在5%內.....

ZURAC2大晶片周圍的amd電容插上變壓器之後只有2.3x左右......

由於是熱機故障,面板\高壓板\應該沒故障......按鈕都正常沒漏電

目前把重點放在ad和dc-dc方面.....

网友:
ZURAC2大晶片周圍的smd電容請量看看有没有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報p大

該晶片四周smd電容有兩種結果,一種是53.x歐母一種是1.8歐母....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没有那附近的近拍照片?
1.8歐姆?不正常!,但要先確定您量的smd電容而不是smd電感哦.
記得那附近有整排的smd電容是不是每顆都是呈現低阻抗呢?若是您可能要逐一拆下來後再量阻抗是否恢復正常,曾遇過一台拆了很多顆拆到倒數幾顆才抓到原兇.
ps:ad板不確定是否同一片?

网友:
基本上以我的經驗,幾乎多是該"變壓器"的問題

可以改用奇美19V DC的變壓器,試試

楼主:
回復  a471

有没有那附近的近拍照片?
1.8歐姆?不正常!,但要先確定您量的smd電容而不是smd電感哦.
記得那 ...
引用 网友E:

1.沒照片,因為無正常電腦可用.....抱歉
我確定那是smd電容,因為編號是c開頭的,紅黑筆接觸兩端電表
打蜂鳴檔。在晶片周圍有幾顆smd電容,一端地一端直接連晶片腳
,其中有幾顆電阻才1.8歐姆.....其他的則有54歐姆

2.這ve150的ad很簡單才三顆晶片,一顆mcu一顆大晶片一顆類比
轉數位d-sub的晶片,外接變壓器有塊專屬的dc-dc電源板給ad\高壓
供電.....

大晶片上方不遠處就是連面板的排線接頭.....我想應該是3.3v用電的電
路有東西壞了,導致3.3v被拉低大晶片無法工作所致.....

因此如果dc-dc本身輸出沒問題,問題應該就是a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會嘗試多換幾個變壓器測試....感謝你的建議

楼主:
我已經完修了....下面做詳細說明

故障症狀:
使用到一半忽然花屏畫面停住,鼠標無法移動以為是顯示卡過熱
系統當機,正當我打算要RESET系統關閉顯示器離開座位去喝水
時卻發現顯示器電源按紐失效了......於是拔除顯示器變壓器插頭
,重新插回後按電源紐發現顯示器電源指示燈才剛亮幾秒還沒來
得及點亮背光進入待機模式指示燈就滅了.........

檢測:
拆開外殼後檢視內部,除了有些灰塵外外觀一切正常,沒有電容
鼓包也沒有零件燒毀、發燙。我心涼一半....這肯定很硬

首先,我先檢查外接變壓器,空載、負載電壓皆正常,換另一顆
變壓器裝上顯示器測試狀況依舊,顯示故障點不是外接變壓器。

接下來我拆下螢幕變壓器插座的那塊DC-DC板,它負責將變壓器
送來的DC12V轉換成5、3.3DCV輸出給AD板使用,檢測後發現
空載時+12、5、3.3V輸出正常,接上AD有負載後3.3V輸出被拉
低成2.XV。

我先檢查DC-DC電路板上的電容值均在5%內,5V由12V經由PWM
IC搭配HIP60BCB-MOS、EA60QC04雙二極體構成的電路轉換而成
,再用+5V去降壓成3.3V輸出.....

經上面各位指導提點後,我鎖定編號I007的穩壓IC相關電路做檢查,
I007是SOT-223封裝的,在PCB標示上有B、C、E腳。
B=GND
C=輸入,3.3V...與DC-DC輸出來的PIN1(3.3V)相通,被拉低到2.2xV
E=輸出...
檢測時發現B=C有54歐對地阻,B=E卻只有1.5歐,顯示
I007輸出端的電路有對地短路的現象,證實上面各位的說法。

於是我針對I007(A2YA-code)做地毯式搜索,發現到編號
C064、065、、070、076、077、086的SMD-MLCC
對地阻只有1.5歐,其他的則有54歐。電路中的電解電容
經檢測後沒有異常..................

根據在論壇所學經驗顯示,壞掉的MLCC會比較與眾不同,
於是我挑了編號C076的這顆下手,因為它比較黑些.....
賓果!~~~一發命中......C067拆掉後AD板不接面板接高壓
上電測試,電源燈會點亮(綠燈)隨即點亮背光模組,然後熄燈
進入待機模式(琥珀燈)......接上面板後插上訊號線....恢復正常

最後請問我C076沒裝上會不會怎樣?

网友:
恭喜完修,該電容應只是提供電源濾波用,不裝不會有太大影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知道了~感謝狼大說明......

我一度以為是那塊DC-DC出問題,經過你們建議後我才把注意力
轉往AD上去查找,當時發現沒有點燈就懷疑那顆大晶片沒工作(
因為書上說點不點燈由它決定),後來找到一篇同款的文章參考後
就比就確定是AD出問題.....那篇文章中故障的是另外一顆I004,
隸屬於類比視訊處理晶片的供電電路...

网友:
恭喜完修!!MLCC ?故障!!

网友:
我要能修到這程度應該是很難
恭喜恭喜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對!~一顆SMD小電阻壞掉了,導致那顆大晶片供電異常所引發的..

网友(2011-06-08):
補一下圖說明一下讓我們這些新手學習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正是高竿,呵呵,改天要跟大大學習學習,一篇維修實例,教了很多觀念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