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單電源電源供應器無輸出?

楼主(2011-03-23):
同事拿了一個玩無線電的電源供應器來,說無直流電輸出,
檢查變壓器後一次側有電輸,二次側也有18V輸出,經橋式
整流及電容也有23V的直流電,控制部份是直流23V再加7V的交流電,共28V的直流,
控制部份是用HA17324的IC,輸出部份是由HA17324的14腳經3.3k電阻到C1815
放大,再經D880二次放大,最後再經由2顆D717並聯輸出,
一開始以為是d880不良拆開檢查後無故障,最後查到是前面的電壓調整VR不良,
VR中間腳中斷路,其VR的型號為10C10K,三用電錶檢查為10K,
找一個B10K的VR裝上測試,結果有輸出,待去電料行買VR時,結果說無C10K的規格
,就買了一個B10K的可變電阻回來,裝上測試後,結果無輸出,折下用電錶檢查也没有故障
,把舊的VR裝上,奇怪又有輸出,請問各位大大何種原因,謝謝,又要如何解決
附圖如下
發現可變電阻不良後,找到一個換上後,有輸出
去材料行買一B10K的VR換上,結果無輸出
電源供應的內部結構圖,共有三個電路板,
上方為控制輸出,有HA17324及四個小VR等
下方左邊為電容組為4700UF28V電容有五個
下方右邊為輸出保護器,若手碰觸到電壓調整VR的右邊那一端子,保護即作用
其接線是用單蕊的電線,並用繞線機繞在銅柱上的接線方式,
每個銅柱也用銲鍚補銲,結果仍一樣
請問大大以下這三種VR有何不同
右邊是原供應器換下的,型號為10C10K
中間為從DVD播放機的MIC調整鈕拆下的為B10K,換上後可調整電壓
左邊為去電子材料行買的B10K,但裝上後,電源無輸出,也無法調整
請各位大大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
可以先看看三個VR結構上有無明顯差異,有的VR中間不是可變端
另外檢查電路板上的半固定SVR,有無接觸不良情形

网友:
這種VR是最普遍的便宜款式
曾經遇過跟你類似的情形
這類型的VR是在PCB上塗佈碳粉
金屬端子再押接在PCB上
偶而會出現壓接觸不良
就會造成新品不良的情形

楼主:
回復狼大,控制板的半固定SVR上面寫502是不是5k,拆下量測為5.2K
把三個VR拆開,大同小異,如下圖
將控制板補銲後,情況有好一點,就是將左邊的B10k接上後,送電後,可以調整,
但經過一段時間,電壓錶開始左右擺動,甚致觸摸VR的引線更增加擺動,最後電壓慢慢降下到0
是否還有其他零件故障
請各位大大指導 謝謝

网友:
502 = 50 * 10^2 = 5000 = 5K
可能參考電壓電路異常或是HA17324本體異常

楼主:
回覆狼大,ha17324已更換為LM324(因賣商無HA17324) ,換上有比較好一個,但如手去碰觸VR的引線時,電壓錶也變動大,指針左右擺動,控制板的電路板面已補銲,控制板上有三個整流二極體(樣式同機納二極體)及一個機納二極體(8.8v)用電錶量測時在8.8~9V之間,下次將四個SVR換新及電壓調整VR換成日製
再試試,那個8。8v是不是參考電壓

楼主:
到高雄長明街找不到B10K日製,就更換另一外一種品牌,換上即可用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意見,又精進一步

楼主:
RE: 求助:單電源電源供應器無輸出?(己解決)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5-19):
這個電源供應器以前業餘無線電玩家很多人在用,你這個問題 我想應該是你買的那個可變電阻剛好是不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