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MAX EG301P-VE 300W POWER洗澡兼維修

楼主(2011-03-23):
之前向網咖收了幾顆故障的ENERMAX 300W POWER,每顆都如下圖這樣髒兮兮的,表面還卡了一層煙油...

用空壓機清完後,加保護送電測試,啪一聲!
高壓處底部PCB有放電現象,但沒看出是哪裡
於是用電錶量一下,果然PCB因為卡了一層煙油,有帶些阻值,約處百KΩ上下跳動
沒辦法了,只好幫它洗澡了,再次交給威猛先生n_136|

洗完後的精華液...

有差吧?:on_136|
已烘乾後的樣子

最後當然是再送電測試了,但這次竟然沒有5VSB電壓...
檢查一下待機電源周邊,發現一顆1/2W 680KΩ電阻開路,導致電晶體沒工作電壓

換上後再測試正常啟動,燒機也OK了~

网友:
真是高人 ,居然整付給他下水...
原來可以這樣搞 ,太佩服了

网友:
驚人的前後對照......佩服!!

网友:
泡澡後不知烘了多久,我相信這是關鍵,要是變壓器線圈縫間潮濕,不知道會如何?
總之成功完修,真有你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看來網咖的空氣有這麼髒呀----
吸到肺裡可能也差不多是這樣
二手煙也夠可怕了!
恭喜完修,看到整個洗澡我還沒敢嘗試,佩服----------

网友:
我看這個跟抽油煙機差不多吧!
不過大大的心臟還真大顆耶,
整個拿下去泡啊!
如果有一點點水漬的話,就會短路了耶,
泡完烘乾的時間應該也不少吧!
還是恭喜大大完修哦~

楼主:
泡澡後不知烘了多久,我相信這是關鍵,要是變壓器線圈縫間潮濕,不知道會如何?
總之成功完修,真有你的! ...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若線圈沒有破皮,潮濕影響不大,當然只是理論
烘乾只是用上吹風機而已,因為事後有用風槍將多餘水份吹除,然後再用吹風機把重點部份烘乾,如電木板比較容易吸水,就要吹久一點
實際大概只吹了不到10分鐘吧,把整體吹熱,水份就會慢慢蒸發掉了

楼主:
看來網咖的空氣有這麼髒呀----
吸到肺裡可能也差不多是這樣
二手煙也夠可怕了!
恭喜完修,看到整個洗澡我 ...
引用 网友B:

所以有抽煙的要戒煙了...
努力中n_124|

网友:
那以後不會生鏽嗎?

网友:
線圈本身若製作時凡立水塗佈夠均勻也夠厚的話,是比較不怕浸水,但時間仍不能太長且充分烘乾是必要的
若是線圈體質不佳,浸水後卡在內部的溼氣很容易造成層間擊穿,變壓器就得報廢

网友:
這讓我想到了女孩子化妝前跟化妝後 !!

我是不是電視看太多了 !!!

网友:
我是買一台烘碗機~~~整個洗完
丟到裡面烘1個小時~~~就都乾了.....
給你們參考

网友:
維修界的大大們,真是把家電都發揮到了極致 .......
黑晶爐拿來烤版子 , 烘碗機也拿來烘 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