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API4PC01無法開機

楼主(2011-03-23):
因為使用5年了忘了它是終身保固把它拆了只好自修看看了
5VSB可以量到電壓PS-ON正常量測各電壓都正常
但灰色線對地電壓不穩定,我是新手麻煩指教

网友:
灰色線電壓不穩定, 當然無法開機..

可否詳細說明一下.. 否則大家很難幫你的..

楼主:
我是新手我不知道接下來要提供什麼資料,請各位不吝指教
我是在空載時量測電壓24PIN接頭各電壓皆穩定,但灰色線對地電壓不穩定,
當我接上電腦後CPU風扇時動時停,我不知道要量測什麼資料給各位參考
目前新購三用電表明天才會到,手邊只有指針電表

网友:
是否先追一下PG這線路,看看是否有元件不良 ,供參考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問電源供應器用電線處碰啟動後,如果把電線移開,電源供應器會停止嗎?如果會停止是不是損壞?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問電源供應器用電線處碰啟動後,如果把電線移開,電源供應器會停止嗎?如果會停止 ...

不太了解你的情況, 是指綠線對地嗎(PS-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了解你的情況, 是指綠線對地嗎(PS-ON)?

是的,就是用一條導線觸碰綠線及黑線,讓 POWER 啟動(風扇開始轉)的狀態;如果將觸碰的電線移開,POWER 會停止嗎?我的 POWER 會耶,是不是損壞呢?謝謝。
另外,我這台 POWER 是小牌子,它的上面只有一顆十六隻腳的IC,編號只有「2003」,我想可能是 OP,但這顆 IC 有 Datasheet 嗎?感謝~

网友:
PS-ON要一直維持低電位(接GND黑線),電源才會持續動作,一斷開就會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用一條導線觸碰綠線及黑線,讓 POWER 啟動(風扇開始轉)的狀態;如果將觸碰的電線移開,POWER ...

狼大回答了你的問題.. THKS..

另外 2003 是控制 IC, 也就是 PWM 及比較控制之用的.. 市面上應該找不到它的資料.. 只有它的電路圖..

你可以把 2003 想像作 TL494 + LM339(或393).. 就樣就容易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狼大,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瞭解了,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查看5VSB的负载的能力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答,我看要先把基礎文章先看完才能再來討論,但因為最近沒有時間看
只好先擱置一下等我看完文章後再回來討論了,請不要再回覆我的問題了,以後再麻煩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