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液晶編程器

楼主(2011-03-23):
自己本身已經有一台 VP-380燒錄器

但一定要 IC 拆下來燒...

如果不是焊住就還好...

想請問說...
液晶編程器是直接把 AD 板透過VGA訊號就可以直接燒嗎?
那如果要買應該買一種的...
對這種東西不是很了解...
用途就是可以燒幾乎的公版AD...
可以幫忙推薦一下嗎...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怎麼可能!?
VGA訊號只有輸出,況且它也不具有BUS的功能吧!

网友:
可以的,isp線上編程就是接vga進行燒錄的
ISP TOOL V9.0多功能液晶編程器

我就是用這一台,不過並不是每一種mcu都能在線編程。

网友:
補充一下

特色功能

          01.全面支援Novatek系列晶片線上及離線讀寫操作(支援讀保存)

          02.全面支援Mstar系列晶片線上讀寫操作(支持讀保存)

          03.全面支援SE FE系列晶片三星LG最新單晶片機器讀寫操作(支援讀保存)

          04.全面支援Weltren系列晶片線上燒錄,包括WT61P4.WT61P6.WT61P7.WT61P8.WT61P9…

               ....,使 WT61P4沒有ISP編程器可燒錄,成為歷史.此功能為行業首創.

          05.全面支援Winbond系列晶片線上及離線燒錄

          06.直接解決目前最常見的M6759等故障高發的老款MCU此功能為行業首創

          07.直接解決目前常見的MX8050此款故障高發的MCU,此功能為行業首創

          08.支援Myson系列晶片線上燒錄

          09.支援Genesis系列晶片線上燒錄

          10.支援SyncMos系列晶片線上燒錄

          11.支援TP系列晶片線上燒錄

          12.遠離繁瑣的跳線設置,簡單,直觀,方便.

          13.支援三星CRT工廠模式調整

          14.全面支援24C 系列晶片讀寫操作,PCB板設計上,預留精准焊盤位置,方便帖片24C 系列

               晶片讀寫操作,設計更為人性化

          15.全面支持樂華.凱旋.鼎科.悅康.宏捷.CVT等升級方案,支持各大小品牌通用板燒錄燒錄,

               覆蓋(支援)率在98%以上.新舊型號兼顧.

          16.共用信號源設計,讀寫操作一目了然.

          17.全面整合,優化電路設計,穩定性更進一步提高.

          18.最新整合軟體,優化燒錄方式,一款整合軟體即可燒錄多個系列不同的晶片.操作更簡單.

          19.可根據客戶的要求,訂做各種MCU的獨立燒寫插座,例如MTV512等,配套更靈活,

               更方便,同時,在這一角度上,大家也更能體現我們的實力與專業.....

          20.預留多種升級介面,更多後續功能,無限升級中……

目前在液晶編程器中支援最多MCU燒錄

楼主:
沒用過,所以不是很了解
可是買太強功能有覺得有點浪費...

e0982296321大說的
看起來好像功能很健全
不過價位不便宜...

网友:
沒用過,所以不是很了解
可是買太強功能有覺得有點浪費...

e0982296321大說的
看起來好像功能很健全
不過 ...
引用 楼主:

見人見智吧n_136|,工具如果有用到我是很敢投資的。
1600元我是還能接受的價位n_131|

网友:
除了透過VGA PORT進行ISP編程外,有的AD板上也會有專用插座,供更新及維護使用

楼主:
再請問...
市面上的液晶編程器都是用 LPT 來連接電腦
那如果用 LPT 轉 USB
也可以嗎?

网友:
再請問...
市面上的液晶編程器都是用 LPT 來連接電腦
那如果用 LPT 轉 USB
也可以嗎? ...
引用 楼主:

印象中必須裝PCI LPT擴充介面卡才可以,沒辦法用USB轉LPT
有些板子雖然沒有LPT介面了,但還是有預留擴充排插,買條LPT線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歐!在y拍上打關鍵字--lpt--可以找到。順便給您一個網址參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7407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