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的電池很快沒電

楼主(2011-03-23):
最近碰到主機板是新的朋友說他把電源關掉就是power沒插電大約4天時間就跑掉了.換了電池也是一樣大約4天..像這種問題可能是哪方面的問題..主機板是新的..謝謝

网友:
確應電池沒電嗎...
有量過嗎..

新的就直接送修了...

网友:
CMOS電路有問題...
新的就直接送修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蕭基二極體穿透了,造成電池供應到其他要3.3VSB的地方去了

网友(2011-05-22):
既然主機板是新的就以保內送修,讓原廠去傷腦筋吧!

网友:
主機板是新的,贊成“保固內送修”~~

楼主:
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題..因是剛買沒多久所以拿去新亞直接就換新的.到現在都很正常.板子是技嘉的

网友:
新的就拿去換囉! 我有遇過的情況是 南橋!跟CMOS座生鏽

网友:
大部份是南橋或IO耗電流,須把3VBAT經過之處及貫孔斷開,用電流檔去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