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VIA WIN-500PS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24):
先看看今天的主角, 附圖1:

故障的原因:

1. 5VSB 及 PS-ON 正常
2. 啟動後風扇轉一下就停了, 也就是輸出有問題, 保護有了作用

▼附圖1

使用的 PWM 及控制 IC 是 SG6105DZ, 這個 IC 整合了 Supervisor + Regulator + PWM 功能, 可有效的簡化電路..

▼附圖2

當風扇轉了一下就停了, 這是因為輸出有問題, PSU 的保護起了作用, 所以檢測的重點放在二次側..

首先檢查輸出電容及共陰極整流二極体, 這些零件都是 OK 的.. >_<

▼附圖3

接著檢查二次側的其它零件, 發現 C29 這顆 470uF 的電解電容容量變大了, 另外一個紅點(在扼流圈後)的高速二極体, 兩端都通(短路)..

▼附圖4

容量變大的電容, 原本是 470uF, 現變成 514uF..

▼附圖5

高速二極体短路了, 兩端都會通, 且阻值很小..

▼附圖6

更換以上兩個零件件後, 用 Power Supply Tester 加上一個硬碟, 先做個簡單測試..

▼附圖7

沒問題後, 再上機並加上一個硬碟, 測試一個小時, 都正常..

▼附圖8

-----

這次的維修也算軟的, 但二次側拆散熱片及電容花了不少時間.. >_<

感謝收看.. ^_^

网友:
電路新手請教一下
扼流圈底下都是高速二極体嗎
好像不少顆耶

楼主:
電路新手請教一下
扼流圈底下都是高速二極体嗎
好像不少顆耶
引用 网友A:

是的, 大概有 8 顆左右(忘了, 不太確定)..

這些高速二極体用數位電表的 "二極体檔" 量, 順向時大約只有 0.4 左右..

^_^

网友:
看到你拿出電容錶來量 !!

我突然想到了你的 UT61E 本身就可量測 電容了 !!

還是你跟我一樣 , 買了電容錶後才又買 UT61E 的 !!

當初我是看上這台可測頻率的功能 !!!

我目前已經有三台三用電錶

另外有 一台電容錶   一台勾錶 !!

現在好像還欠缺量電感的 !!

工具越買越多了 !!

楼主:
看到你拿出電容錶來量 !!

我突然想到了你的 UT61E 本身就可量測 電容了 !!

還是你跟我一樣 , 買了電容錶 ...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是先買 UT61E 的, 後來才買電容表..

為何我用電容表量呢? 原因也很簡單, 電容表測量範圍是分開的, "理論" 上測試的速度較快.. 同時在測量數量較多時, 差異就比較明顯了..

^_^

网友:
我是新手,早点看到这篇文就好,电源被我修坏了,高压部分被烧

楼主:
我是新手,早点看到这篇文就好,电源被我修坏了,高压部分被烧
引用 网友C:

呵呵.. 這是必經之路啦.. 我很多殺肉機就是這樣來的..

有這樣的經驗, 反而是好事, 太順了, 有時反不太好.. 這樣才可加深印象啊..

网友:
那顆電容「容量變大的電容, 原本是 470uF, 現變成 514uF.....」
我還以為這是可接受的笵圍內咧~
以後我要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