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 ddr1 維修

楼主(2011-03-24):
朋友的哥哥亂搞 ~....叉反囉 ~...這下可...........
壞了2支512 ddr..
好在沒傷到主機板 ...也順道修爆電容 ~3300uf*2..

网友:
2支壞的記憶體利用借屍還魂為1支好的記憶體,恭喜完修阿。

网友:
真是利害~~

請問USB版的RST哪可以下勒?

网友:
rst por USB 對開不了機記憶體好的代壞的效果不是很好,做測試好壞不錯,開不了機記憶體還是要維修平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確 ~..有些不開機的 ~沒辦法 帶 ~...
大陸有專用的 `板子 跟 ~跟一種長的像網路卡那種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改過一個 呵呵 目前對開不了機DDR DDR2單面或 SPD有問題的測很準雙面顆粒還要研究一下 (還要猜正反顆粒

网友:
剛剛跟朋友借了1張 RST PRO2 的測試卡(PCI介面的)
除了測試的patterns有幾項不同
其他的畫面跟 rst pro USB 一樣
據說1片要200塊美金左右
請教各位前輩有人有在使用RST PRO2 卡嗎?它到底貴在哪?

网友:
不同的記憶體顆粒能互相通用嗎?
控制器的部份不會有錯誤啊?

网友:
感謝分享,修這個手要很巧,而且還要玩猜猜樂,
技術好還沒差,像我就怕拆完焊不回去。

网友:
好酷...真的要有巧手....抖抖手就不行

网友:
哪裡可下載軟體?

楼主:
S 大的論壇有軟體 你找一下 ~

网友:
^^~實用的經驗分享~感謝

网友:
請問一個白癡問題,USB記憶體測試程式,是在DOS或WINDOWS下使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也只有 kimo大才有如此能力把它修好,讓我大開眼界 !

网友:
太扯了
燒焦也能修好

网友(2011-07-04):
給板大一個讚...

不仿把IC背後的序號看看..
版大的記憶體為IC.32M 8
盡量同廠牌~修..不然有時候會有批配性的問題~

IC容量也是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