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PT-A718開機白屏3秒【有彩色線條】變黑屏

楼主(2011-03-24):
各位先進大哥:
小弟是新手,對維修蠻有興趣的,請各位先進多多賜教~~

小弟有一台奇美  PT-A718開機白屏3秒【有彩色線條】變黑屏
不知是什麼原因,感謝先進賜教

网友:
先檢查清潔AD與面板間相連的兩組排線看看是否會改善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應!!~小弟再度做清潔乾淨

楼主:
狼大~~不好意思
小弟我清潔AD與面板間相連的兩組排線
白屏時亮綠燈,過了幾秒就轉亮橘燈
訊號就不過囉!!~這是哪出問題
我的AD照片如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238283641
有勞您的教導~~感恩

网友:
沒接信號源的話會自動進入待機模式(橘燈),請先提供一訊號源給螢幕,讓螢幕維持綠燈狀態下再檢修

檢修首先檢查AD上各電源電路電壓,以及有無異常的元件

楼主:
抱歉!!~可能沒有描述清楚,有送訊號源,但無法亮綠燈
感謝狼大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