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ViewSonic VX910無畫面

楼主(2011-03-24):
機器一拆開
P+I板電容部份
C661、C662、C664被換過了
C661是470uf 25v
C662是470uf 25v
C664是470uf 35v
有查過VX912的資料,三顆都是用330uf 25v
想問說原本的電容規格是...

AD板部份
已經被換成公板了
簡單處理後,會有一點一點的雜訊
已經買良品原本規格回來換了

附圖...
後來我換
C661 470uf 25v
C662 330uf 25v
C661 470uf 25v

換完裝上去後,就變這樣了,換回原本的公板也一樣

公板

買回來的拆機的AD良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無圖無真相  也看不懂你的問題所在????

网友:
有時我真的會很納悶難
難道這種已被2修3修修不好的,你非得要花N個工作天,把它修好嗎?

難道不考慮退修 or 建議user買台新的來用嗎?

网友:
C661,C664使用470uf/25V
C662使用330uf/25V
3顆都可以使用470uf/25V
這種畫面算是花屏,確認一下面板
的T-CON電路電壓是否正確.

网友:
VX910用的是LG面板LM190E03,故障率不低,彩色直條紋是其故障現象之一

楼主:
把電容換回原本的電容值後
再接上新買的良品AD一樣不行

換回原本的公板AD正常了
這樣什麼情況???

网友:
新的AD沒弄(設定)好或有故障

楼主:
買回來的良品AD板
跟賣家反應後說不喜歡我這種客人
叫我拿回去要退錢給我

本來想說是不是我的問題
想過去試看看是
結果賣家執意要退錢給我
只好...拿去退錢了

网友:
可以的話用免燒公板(例如GM2621/5621等),大部分面板都可以支援
不然嘗試修復看看原先的AD

照片中原來的AD應該不會太難處理,之前修過一般都是上面的電容在作怪

手上的VX910原裝AD板跟您買的是一樣的,只差在MCU版本,所以應該不是賣家給錯,不過你屏線有沒有換?使用原裝AD要搭配原裝屏線

楼主:
可以的話用免燒公板(例如GM2621/5621等),大部分面板都可以支援
不然嘗試修復看看原先的AD

照片中原來的AD ...
引用 网友A:

感謝狼大指導...
驅動板已經退回去給賣家了
賣家當場試給我看,的確沒問題...還是執意要退錢給我,說我浪費他的時間= ="

問題是不是出在屏線也不得而知
因為這台螢幕到手時,不確定是不是原廠的屏線...

只能再找原廠驅動板或是公板來替換了...

网友:
應該是狼大說的屏線問題

你是拿現有公板的屏線插在原廠的ad板上吧

网友:
既然改過ad公板
那屏線一定是配合ad公板的

楼主:
機子一拆
頭一次看到公板AD
所以知識不足
對各位深感抱歉...

現在目前的想法是
1.維修舊有的公板AD
2.找原廠的AD + 屏線
3.買一塊公板AD + 屏線 + VGA連接線頭

我想最省錢應該是 1
只不過沒有熱風槍還有零件取得不易是個問題

但 3 又覺得要跳線,對新手而言,怕弄不好可能AD也就掛了

然後 2 就不用考慮直接上了最簡單
價錢也最貴...沒有維修價值

可能到最後連同面板 + 架子賣出
正19吋這樣賣出真的有點可惜

网友:
可以修原有的AD看看,把上面電容換掉先

楼主:
首先感謝狼大商借一塊AD板 + 屏線 + 按鍵
有個二極體裂開了

裝上去後
有畫面...但有色差(偏紅色)
然後原本按鍵也異常
進入工模調整
色差還是在

网友:
這是屏線接觸不良,請清潔屏線與面板接頭處

楼主:
這是屏線接觸不良,請清潔屏線與面板接頭處
引用 网友A:

    拿WD40清嗎?
還是用酒精?

网友:
原子筆用橡皮擦也不錯
忘了說這塊之前就有屏線接觸不好的狀況

楼主:
補工程模式圖

橡皮擦
WD40
都上了
還是一樣

网友:
嘗試搖動一下屏線看看,並測試各線有無斷路

网友:
依你這個畫面,要是怎麼清潔都不行,是應該再換一組屏線,就能解決!

楼主(2011-05-10):
請問...
我在查T-CON
F1處有顆保險絲,上面印 "" TH "",規格是多大
而F1底下有 1A/63V,也就是說 TH 這個保險絲是 1A/63v嗎?

另外...F1的保險絲如果是通就表示正常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有畫面了,未啥還要查T-CON 保險絲,還有我看那片你說的公板因該不算公板,看起來好像是白牌殺肉的AD板,你常修的話,怎不買片(跳冒AD板+屏線+按鍵板)直接鎖上 水電用配電塑膠板
以後維修就可以先排除面板故障

楼主(2011-06-27):
公板的AD到手了
情況一下
這下是
怎麼辦

网友:
若換上新的AD與屏線後情況仍一樣,表示面板下課了

楼主:
會是 T-CON 有問題
如果是我想面板應該也回收了
因為不會修

网友(2011-08-20):
先別放棄, 死馬當活馬醫,用地毯式搜索,或許壓力會少點
反而問題就出現署光,不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現在我的話,我就放棄了,因為能力不夠!但期許有一天,我也能來修一修難度高的問題!互勉之! ^_^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賣家有過載保護! ^_^

遇到這種情形都會有這樣的回應!可能是被買家煩到一個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