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cer al1711 bm

楼主(2011-03-24):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790&highlight=1711 這篇的圖

請問各位大大,我的螢幕本來電源會依直閃爍
找到那各穩壓二極體短路,將他焊下情形還是依舊
後來將其他地方補焊 ,電源燈就不閃
但螢幕會白屏10秒後變黑屏
因找不到相同的二極體, 用圓形的那種替代可以嗎
還有那顆沒焊上是不是螢幕就不能正常顯示呢

网友:
不能不焊,這顆是7.5V齊納二極體,負責12V連動回授,若是不裝會導致背光電路用12V輸出異常,另外白屏表示還有其他地方故障未找出來

楼主:
恩 多謝狼大
那有可替代的嗎?網拍目前都找不到這顆
只有  ZENER DIODE (穩壓二極体) ( ROHM RLZ7.5C ) SOD-80 7.5V 3% 0.5W
跟  7.5V 1/2W (0.5W) SMD 稽納二極體 穩壓管
這2顆可以替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