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的电源电压输出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1-03-24):
为什么看了论坛上的说电压一般都在开关电源允许的范围,我接触的7-8款电源的电压误差都较大
12V 输出11.3V左右(也测量过服务器的电源)
5V 正常4.85左右也有4.7
3.3V正常3.28左右

网友:
請問你是如何測的.. 有無上負載或接上主板測..

若接上負載那麼 11.3V, 就不太正常了..

楼主:
接上负载,电压是可以调整的,我调过,能调到正常值(在pc机上用的电源),但是服务器上的电压不能随意调整,并且怕损坏服务器

楼主:
接上负载,多款电源有fsp的,有台达的,
我也没办法确认是数字表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我用这个表测量过7805是4.85V(没有说清楚,是用数字表没过5V电源,其它上用的不是开关电源上的)
以前用模拟表测过也是4.85V左右,我这里是大陆,交流电是220V

网友:
如果確認電表是好/準確的話,那就是電源供應器異常了

网友:
接上负载,多款电源有fsp的,有台达的
引用 网友A:

據我的經驗, 這兩家應該都有可調整 12 及 5V 輸出的 VR, 一般就在 PWM 附近, 你可找一下看看, 調一下看看輸出會不會正常些..

网友:
接上负载,多款电源有fsp的,有台达的,
我也没办法确认是数字表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我用这个表测量过780 ...
引用 网友A:

7805, 那個應該是 5VSB 用的..

不是 5V 輸出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上負載以後 power 會自動調整的 !!! 所以才要你接上負載測量 !!!

理論上跟你使用 ac 220v 或 110v 是不會有關係的 !!!

你可測量 in 7805 的電壓是多少 ??? 與 out 的電壓是多少 ???

in 的電壓通常要大於 5v 以上 , 那麼輸出才會在 5v 左右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办法检测我的数字表的是否精准,5V电源测量时显示4.85也是在正常范围内,3.3V也是正常的。这表电阻是有点误差的归不到零,一般是0.3/0.4欧左右。我的PC电源(FSP230-60PNA(PF))后来调整到4.95V左右的时候,12V电压输出11.9左右,不过目前PC运行都是正常的,如果表有问题,现在的电压是不是偏高,会不会损坏电脑。

网友:
这表电阻是有点误差的归不到零,一般是0.3/0.4欧左右
引用 网友A:

在電阻檔, 這個值還可接受.. 一般都會有些電阻的, 我一台 0.3, 一台約 0.11..

好的測試棒內阻較小.. 若不滿意, 可試著換一下測試棒, 不過效果差不多, 要不要換, 就見仁見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因为以前是用的指式的模拟表,现在用数字表,我只有一个表,所以无法确认是表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不过电脑使用没有问题,前一段时间想学习修理电源,才发现我这里几款电源都是这样的(包括航嘉的电源),尤其12V偏离的较多,都只有11.3-11.5V之间,我看网上评测的都12V左右,所有的测量都是在电脑开机状态测量的。这里用的几台PC有联想和HP的,服务器有一台老的联想的。不过有一台电源FSP460-60PFN的12V输出是11.7V,不过这台有问题,带大负载就保护,后来被修坏了,因为其高压是370V左右,我查的时候给烧了,烧坏后高压就300V左右了

网友:
如果你的數位錶電池電量不足的話,指示也會失準,可以注意看看錶內電池電量

网友(2011-08-05):
我原來維修的時候也會有擔心會不會我的測量工具不準,造成無法準確判斷。后來,我拿出私房錢,買了一臺FLUKE187的表,就再也不用擔心會是測量工具的問題了。

网友:
誤差百分之三都沒問題
誤差百分之五以上才會有問題
出廠都是抓百分之二調整.生產線調百分之一
所以不要太在義這點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