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QA9088洗衣機的脫水功能怪怪的

楼主(2011-03-24):
各位大大有人知道東元QA9088的洗衣功能嗎?我目前的現象是啟動脫水,老是脫不乾;把衣服都拿出來,再啟動脫水,從洗衣機上蓋的縫瞄進去,脫水馬達是動5秒,然後就不再加速,再動5秒,再停止加速,結果當然始終脫不乾,有人知道甚麼原因嗎?謝謝~~~

网友:
各位大大有人知道東元QA9088的洗衣功能嗎?我目前的現象是啟動脫水,老是脫不乾;把衣服都拿出來,再啟動脫 ...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皮帶是否太鬆  一般以你所說的應該是馬達正在加速 加速4~6次後內桶就會一直運轉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皮帶是否太鬆  一般以你所說的應該是馬達正在加速 加速4~6次後內桶就會一直運轉 ...
引用 网友B:

+1
皮帶先調看看!

网友:
應該是皮帶鬆掉了

  脫水剛啟動時馬達會走走停停,是屬於正常現象,其作用為調整衣物平衡,原理同慣性定律,當馬達轉動後突然間又停止,此時桶內的衣物就會往前移動,如同站在行駛中的公車內司機突然煞車,我們身體就會往前移動是同樣的道理,用這種原理經過3~4次的調整之後衣物就會比較平均脫水也比較不會晃動

网友:
若不是皮帶鬆掉......
那就是軸心掛了.....
這種情況都發生在T開頭的洗衣機最多...

网友:
+1
皮帶先調看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剛修好我家的韓貨洗衣機.太座總說轉不太動.洗不乾淨.想在買一台.我拆開後發現皮帶很鬆買了一條回來換上後.馬力十足.但要洗內筒的水垢可洗到我快昏倒n_136|

网友C:
我也是剛修好我家的韓貨洗衣機.太座總說轉不太動.洗不乾淨.想在買一台.我拆開後發現皮帶很鬆買了一條回來 ...
引用 网友D:

恭喜了!

网友:
剛脫水啟動時桶子是否有跟迴轉盤一起轉動?
最好能照底部的傳動機構照片讓大家瞧一瞧!

楼主:
(一)

電氣圖

電氣圖
皮帶原來是M-21的規格,原以為斷了還是鬆掉,結果也沒有,又丟了兩條大浴巾下去脫,竟然也脫乾了,真不知為何故障?

(二)依版上前輩說法可能是(1)皮帶鬆了--->請問鬆緊的定義如何分辨?
                                         (2)軸心掛了--->這要怎樣看才能確認?

水槽傳動部分

水槽傳動部分

馬達部分

馬達部分

(三)經過再一次檢查,以手撥動馬達,其皮帶連結之軸心會隨之轉動,我想那應該不是皮帶過鬆~~
有拍一段脫水時的馬達動作影片,請看以下連結,重點是聲音的部分。

(四)有人知道軸心旁的限制開關其功能為何? 求救ㄚ !!!!!!!

网友:
只有等下次毛病出現再檢測n_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