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驚無險acer TM4100 BIOS更新失敗修復

楼主(2011-03-24):
無線網路區網傳輸都會藍屏
步驟上本想RST跑跑記憶體,系統重作
發現官網有新的BIOS 韌體就先來個更新BIOS吧!
就在更新完後重開機,哇!有來電,哈滴燈也有亮,屏點不亮(有驚到)
更新過不少BIOS,第一次更新失敗
手邊沒有IC燒錄器,只好送ACER維修中心,說明BIOS更新失敗
過兩天ACER服務中心來電告知,需要更換主板$4900
請ACER把我主機還原,飛奔前去取回筆電
檢測費$300他們不敢收,因為更換主板故障可以排除這需要你說嗎???
與ACER溝通部分不詳述,看倌們都是有一定硬體維修水準的

回家後,花了約十分鐘把筆電主板取出把32Pin BIOS ROM 編號49VF040 吹下來
前往,中山路與繼光街轉角全修王(在此感謝他們協助)燒錄新的BIOS收費$100
在此要說明一下ACER官網新的BIOS_Acer_3C29_A_For DDR memory
內有三個Rom文件經詢問ACER客服,如果用IC燒錄器要用L2243C29這支
這讓我很不解,ROM文件不是都一樣嗎?還有分系統下與IC燒錄器的

IC燒錄完上述L2243C29後開機測試 有驚無險
機器復原後發現數據機模組未裝上,唉~~又要拆一次

沒有詳細拍照,還請大家見諒
這沒什麼,主要把經驗與大家分享
我查了一下網路上有提供上述服務,報價$1800
疑~~~其他家筆電同樣更新失敗故障只需要$1500這其中隱含的訊息是什麼呢?

网友:
若是沒有重大修正,其實是不建議"太勤"更新BIOS,畢竟風險高,且在WINDOWS下更新失敗機率又更高

楼主:
狼大,感謝您的告知
一般來說我也不會隨意更新BIOS
但事實上藉由更新BIOS確實解決了一些
莫名奇妙,疑難雜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樣就算更新的有價值啦~

网友:
咦?全修王搬家了?難怪......原本的地方變成餅店(沒記錯好像是。)

楼主:
回復  happy_day

這樣就算更新的有價值啦~
引用 网友B:

是的從實作中,汲取很多寶貴的經驗
非電子科班出身的我,就連吹上BIOS ROM都費了好大的勁
研究焊功
BIOS ROM沒焊好,按下開機鍵還不上電
電源完全不反應,真是把我嚇出一身冷汗
以為好好的一塊板子被我玩壞了
因為這是內人看韓劇用的寶貝
螢幕大,所以心理特別內疚,也特別急
點亮屏順利進入BIOS的那一瞬間
真是有說不出的感動與興奮

网友:
其實想練習功夫的話
去多找幾片報廢板來練,BIOS還不算難拆
就算拆壞...也沒差,反正只是拿來練功夫用的
也恭喜大大修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中山路 繼光街 ? 是在台中電子街那邊囉?

燒錄BIOS只要 $100,這價格還算親民

恭喜大大完修,想必這次經驗值提升了許多

网友:
現在的筆電燒錄系統不一樣~~~注意看副檔名就知道了...
由於現在的BIOS更新跟以往不同..所以~~有所謂的完整檔案
與部分區塊更新用檔案..
用燒錄器燒的檔案會比部分更新用的檔案來的大~~

网友:
為什麼BIOS更新失敗,原廠維修是換版處理呢?

原廠不能更新BIOS嗎?

网友:
為什麼BIOS更新失敗,原廠維修是換版處理呢?

原廠不能更新BIOS嗎?
引用 网友C:

    因為他們沒有拆BIOS IC下來重新燒錄BIOS的服務~~~~
不信~~你拿一台好的~~~把他更新一半關機在拿去..會跟你說直接換板

网友C:
因為他們沒有拆BIOS IC下來重新燒錄BIOS的服務~~~~
不信~~你拿一台好的~~~把他更新一半關機在拿去.. ...
引用 网友D:

這樣的服務 對原廠來說 不是基本的嗎?

像技嘉的主機板 BIOS也是焊在板子上 他們就有辦法更新

真奇怪

网友:
如果不這樣說就沒法賺錢啦~
原廠對於過保的機器,開價是刀刀見骨的n_081|

网友:
如果不這樣說就沒法賺錢啦~
原廠對於過保的機器,開價是刀刀見骨的 ...
引用 网友B:

泡水,燒毀,無再次利用價值的板子,也許就不只4900維修費了。

看過報價一萬五的。

网友D:
這樣的服務 對原廠來說 不是基本的嗎?

像技嘉的主機板 BIOS也是焊在板子上 他們就有辦法更新

真奇怪 ...
引用 网友C:

那是一般的主機板...
跟筆店的主機板又不同喔~~~
那有好拆跟不好拆的區別...

而且報價4900元應該就是更新BIOS的價錢...
只是~~他們要的話~~也是依照公司規定..換板..
換玩才更新...

网友:
原廠 就是天 價 ~所以大家 才有賺頭拉 `..

网友:
至少原廠還肯透露用哪個檔案
算是不錯了

网友:
如果不這樣說就沒法賺錢啦~
原廠對於過保的機器,開價是刀刀見骨的 ...
引用 网友B:

"刀刀見骨" 狼大~形容的真貼切呀~~